SPP-C模块制作蓝牙数传

楼主(2015-12-29):
盼了很久终于把前几天订购的蓝牙模块盼到手了,这里要严重吐槽下圆通,我订这东东大概是半个多月前,那时刚入手飞机,不打算带电脑这个笨重的东东出去,于是在某宝上订购了该蓝牙模块,可是坑爹的快递,居然从发货到收到货要了半个多月才到。
不说了,先给大家上个神器,之前做工程的时候剩下的,我自己弄了个杜邦接口。
当当当当,恩~不知道这是啥,呵呵,这可是写程序的好东东哦,比如我今天就用它给蓝牙模块供电和调串口速率。
再来张全家福,这东东我找了很久,之前是因为别的寝室要看卫星电视,结果上寨的接受机无法升级,所以才买的,用了几次后一直在积灰,今天终于又派上用场了,居然还有3.3V供电,看来连外接电源都省了。
这就是今天的主角(433数传模块),先把它拆开在背面可以看到该模块支持hc-05、06模块,但由于该蓝牙模块已停产,所以你需要查看蓝牙模块的数据手册,只要TX、RX、3.3V、Gnd、还有LED 是否和数传上预留的位置一致就能使用。
好了,现在把把蓝牙模块连接到电脑,用串口助手给蓝牙起个名字,让后修好蓝牙波特率就可以安装上去了。
这是装好的效果,我共焊了8根线。(如果你的模块线位不对的话,你只能飞线了~)
让后还需要把模块前边的蓝牙指示灯补一下,用一个102的贴片电阻连接到Led上就行
全部弄好后就是这个样子了,这个433数传看做工还不错,外壳有点像3D打印的。
好了废话少说,把外壳接上,上电试一下。
蓝牙灯闪亮,数传电源指示灯常亮。
至此制作结束,装手机软件去咯~~~~~~稍后再给大家上手机截图。(这里要再次吐槽下,模友的手机客户端怎么也发不了帖子,本来之前没打算开电脑的,结果无法发帖,只能开电脑。郁闷啊!!!!!!)

网友(2016-02-13):
这个不错,有空我也做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做什么用的

蓝牙数传~~~

网友A:
这个是做什么用的

网友(2015-12-29):
技术贴 必须顶

网友:
多多顶 顶  多人收益

网友:
不懂,帮顶,多弄点造福模友啊!

网友:
你这个蓝牙模块是05还是06的你帮我看一下我的

网友B:
楼主帮我看看我这个蓝牙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帮我看看我这个蓝牙模块

你这个用的是hc-05模块,你是直接打算拆下来装数传上还是直接用模块?

网友:
感觉比较麻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用的是hc-05模块,你是直接打算拆下来装数传上还是直接用模块?

拆着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拆着麻烦

不拆的话这个模块可以直接用,你只要焊4根线就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拆的话这个模块可以直接用,你只要焊4根线就行。

vcc,gnd,tx,rx四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cc,gnd,tx,rx四根?

恩,你的模块可以用5V供电,你vcc你直接解数传的vcc就行。

网友C:
请教下哦,我也是这个模块我接了hc-06的模块手机地面站连不上是这么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下哦,我也是这个模块我接了hc-06的模块手机地面站连不上是这么回事

我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,其实我的蓝牙也是类似的情况,手机地面站连接上后,发现无法获取飞机的任何数据。
所以现在暂时的解决办法是,你先用电脑地面站连接一次飞机,然后手机地面站就能正常连接了(这时数传可以不用插在电脑上咯,飞机不能断电哦)~

出现这个问题估计是APM地面站在连接飞机时向飞机发送了^握手^(指令之类的东东),然后飞控接到握手指令,才将飞行参数发送到数传,但手机连接时,因为没有发送~握手指令,所以飞控判断数传没有连接,不加载参数到数传,所以导致手机和蓝牙可以正常连接,但无法显示任何数据。

现在我正看APM的地面站软件,看看能不能获取到~握手命令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,其实我的蓝牙也是类似的情况,手机地面站连接上后,发现无法获取飞机的任何数据。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