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泡泡老师,APM飞控做统一油门校准时,飞控电源有无要求

楼主(2015-12-29):
事情如下。

我APM2.8飞控,所有跳线没动过。用外置UBEC从飞控电调口供电。

先遥控器油门最大,然后插上锂电池,然后APM飞控的红蓝灯交替闪烁。我拔掉电源。

等再接上锂电,外置BEC冒烟。如下图:

我的问题就是:
APM飞控做统一油门校准时,会不会对电调端的外置UBEC的负载做些处理乃至使其烧毁?

楼主:
补充一下,好赢乐天电调接1-4口,UBEC接在5号口。PM口没接。

网友:
若你是使用外置UBEC,你应将JP1移除。

网友:
若是电调取电的话,5V应接到M1。

网友:
是你的水平太高,还是我的水平太低,咋就看不懂呢?

网友(点评):
你水平 10分,我水平 0分。

网友A:
我大概看懂了 是不是就是你的BEC烧了 ?
你看看是不是和里边的金属短路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大概看懂了 是不是就是你的BEC烧了 ?
你看看是不是和里边的金属短路了吧 ...

希望、期望是短路。因为飞行过总共1小时,只是刚做统一油门行程校准,然后就烧了,这事蹊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