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个尺寸比较适合入门

楼主(2015-12-29):
纯新手,零基础。

网友A:
既然你在穿越机板块问的,我就按照你默认穿越机
1.穿越现在尺寸很多,模友总结下来越大越难飞!越小越难飞!
2.回答1。(上面一行)的问题,多大算大?多小算小?我认为650以上就算大了,250以下就算小了
3.回答完以上两个问题是帮助你初步了解,
再谈入门:
1.我建议你先了解基础,所谓磨刀不误砍材工,相信你懂得
2.买遥控,飞机不要着急买,先练习模拟器,还是上面的话,磨刀不误。。。
3.以上都了解的差不多了,就可以看穿越机装起来了,

以上是个人建议,着急买来可能在实践中学习,实际上学的更快,但前提是钱不是问题!哈哈

总结一句,多了解,多学习,可以帮你在航模里少走冤枉路!
(PS:本人非丢两架飞机以后,看你说自己是0基础,总结的以上几点,哪里错了,请老机长轻拍

网友:
感觉大点的好飞!

网友:
用F450的机架

网友:
顶一个,入坑后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,这是真理,不要贪一时便宜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你在穿越机板块问的,我就按照你默认穿越机
1.穿越现在尺寸很多,模友总结下来越大越难飞!越小越难飞 ...

厉害

网友:
300-400左右适合,携带也方便,挂载个云台+相机也刚好够。我瞎说的。

网友:
四楼正解,说的很到位。

网友:
大疆F45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你在穿越机板块问的,我就按照你默认穿越机
1.穿越现在尺寸很多,模友总结下来越大越难飞!越小越难飞 ...

感谢。我就是问穿越机的。您的意思是250-650之间比较适合玩穿越了。控我有,以前玩直升机的,华科尔D10,我先去搞个模拟器练练手。

网友:
入门机,最好是型号比较大一些的,因为大型号抗风力强,比较容易飞。
但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,PID(飞行器的各种感度的调试),
因为大家都是一边联系一边调试的,所以入门不容易找到合适的PID值。
所以,如果是使用CC3D飞控,OP地面软件的话,最好是使用OP里已经设置好的机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