准备入魔,有些问题请教!

楼主(2015-12-30):
潜水了这么多天,准备组一套自己先练习,初步目标定在自己能够熟练的航拍,由于飞行技术和资金的问题  ,暂时不考虑航拍设备。不加航拍预算2500。       机架450或者550,最好是550,因为我不喜欢F450的外观,还是比较喜欢碳纤的,所以我想在tb上面买材料找代加工的做一套出来,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大概多少钱;
电机是打算xxd的凑合练习,不知道合不合适;后期换的话还没有想好换什么,经验实在不足
       电调是不打算换的,练习和航拍一直用,所以选的好点;
       飞控选用lite的,但是我不太情清楚GPS和飞控是不是配套的,买飞控的时候是单买飞控还是要连gps一套的?
       看了这么多天的贴子,到了打算写配置的时候才发现还是不知道怎么去配,所以只能请教各位前辈了,列的配置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,请大家不吝赐教,菜鸟感激不尽。
      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^_^!!

网友:
模友们很热情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A:
如果没玩过,就先买个450便宜机架组个练习机吧,自组机不是商品机,需要调试安装,飞行操作相对商品机也有一定难度,不要指望一个机子能飞到航拍那天,肯要炸的,所以如果想省钱其实两三百一个玩具级先练四面悬停走八字,练熟了操作再上挂狗一类运动相机的小型航拍机,我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,有些时候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,现在你这个配置做航拍不合理,做练习机又太贵,性价比不高。等你认真想清楚现阶段哪种方式更适合你,就可以在论坛上再求助。小型航拍机现在流行360碳纤机架或者山精,最好多看论坛借鉴他人的经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动手能力强就自组,3S5000左右的,100左右搞定。

动手能力不行的,那就音速动力的电池,质量不错。价格 ...

觉得省啥不能省电池。等以后熟悉了在自组,现在还是小命重要
看到了3s4200 25c和35c,还有3s5200 40c和45c  c数越大,电流越大,越暴力,但同时放电更快对不对,那我对这两种电池应该怎么选择呢

网友C:
钱够了,什么都不是问题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我要去下面条了,待会回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用450的话,配置大致不变,关于电池的问题不是很懂,又看到老晋你说450最多可以挂3S5000,我是想,既然用 ...

动手能力强就自组,3S5000左右的,100左右搞定。

动手能力不行的,那就音速动力的电池,质量不错。价格小贵。你可以先买两个3S5000左右玩着,以后玩大机器了,可以串连当6S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管挂不挂云台,除非你能控制起飞重量在1.3KG以下,不然20分难,一是减重,二是如果能收到精灵的二手高 ...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DAYA550可以装XXD2212+10寸桨,练习用没问题。全新520左右,二手现在也不贵350左右。你自己搞碳纤的, ...

用450的话,配置大致不变,关于电池的问题不是很懂,又看到老晋你说450最多可以挂3S5000,我是想,既然用450练习了,当然2200不行,两块电池充好几个小时才飞不到20分钟,觉得起不到练习的作用,所以想用个大一点的电池,飞的时间长,但是最好以后换飞机航拍的时候还能继续用,请帮我推荐个电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才理解错了你的意思-_-!!2212电机配10寸桨,3S3500不挂云台等,能飞20分钟吗 ...

不管挂不挂云台,除非你能控制起飞重量在1.3KG以下,不然20分难,一是减重,二是如果能收到精灵的二手高电压电池也许可以20分(精灵3的电池单片4.3V,4S 4480mah才360克,如果去掉外壳电源管理板还能轻不少)

楼主:
发的帖子太晚没人看...

网友D:
先搞个塑料的机架练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先搞个塑料的机架练手

我有点飞行基础,所以想买个好点的机架就不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43338-2-1.html  看看这个帖子

对我很有用。谢谢了

楼主:
又翻了一下前辈们的帖子,还逛了一下淘宝,发现几个问题
1:航拍用的机架貌似daya550很不错,但是感觉太贵了,所以想自己画板子买连接件,自己组个仿的出来,应该能省不少大洋。
2:如果机架出来之后,按原来的想法是先用xxd2212的电机练习飞行,然后在组云台相机;但是听说xxd发热严重,这个影响有多大,还是换好的品牌电机,有没有什么推荐,最好是练习航拍能一直用的,楼主比较懒,想省事不换
3:只是四轴航拍的话,电池在3S,铂金30A应该足够用了是吧,用不用换大点的?
4:其实我挺爱折腾,但是刚入门,也折腾不起来,所以选个lite,后面能熟练飞行和航拍的话,打算换个pix,不知道怎么样
以上。
模友都很有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没玩过,就先买个450便宜机架组个练习机吧,自组机不是商品机,需要调试安装,飞行操作相对商品机也有 ...

决定还是听前辈的,不知这个配置可否
机架        F450不带脚架
飞控        NAZA Lite+gps+led
电调        好赢铂金30A
电机        xxd2212 1000kv
遥控器        D10/D7
充电器        B6
电调飞控可以一直用,电池打算两个3S大点的,据说动物牌子的不怎么好,求推荐

网友F:
我也想组一个练练手。250碳纤机架,kingkong动力套装,2204-2200kv电机,12A电调,CC3D飞控,3S 2200mah电池,控先用fs i6。先不考虑航拍,练练手。这个配置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也想组一个练练手。250碳纤机架,kingkong动力套装,2204-2200kv电机,12A电调,CC3D飞控,3S 2200mah电 ...

我也不太知道,但是我飞过穿越机,感觉速度太快,我控制不好,所以想组四轴练一下,飞的能稳点,我目前追求的是熟练飞远飞高和降落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又翻了一下前辈们的帖子,还逛了一下淘宝,发现几个问题
1:航拍用的机架貌似daya550很不错,但是感觉太贵 ...

建议 电机疯狂3508  KV590   电池4S 5000mah  充电器A6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也不太知道,但是我飞过穿越机,感觉速度太快,我控制不好,所以想组四轴练一下,飞的能稳点,我目前追 ...

好吧。我想买个玩具机练下技术先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好吧。我想买个玩具机练下技术先了。

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建议 电机疯狂3508  KV590   电池4S 5000mah  充电器A6

现在打算老老实实买450练习了,想想自己不能保证不炸机,这个不心疼,xxd2212 1000kv的电机1047桨,配个容量大点的电池怎么样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现在打算老老实实买450练习了,想想自己不能保证不炸机,这个不心疼,xxd2212 1000kv的电机1047桨,配个 ...

电池如果是这样我建议2200mah够了 大了贵  升级航拍电池也不通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电池如果是这样我建议2200mah够了 大了贵  升级航拍电池也不通用

不用450航拍,450用来练习,我打算买两块电池,2200能飞个十分钟,才飞个20分钟,我想要续航高点的,以后航拍要换机架的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不用450航拍,450用来练习,我打算买两块电池,2200能飞个十分钟,才飞个20分钟,我想要续航高点的,以后 ...

你理解错了  航拍肯定不用450机架的  但是你买大的电池  价格高  以后你如果搞航拍了  电池有可能不通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理解错了  航拍肯定不用450机架的  但是你买大的电池  价格高  以后你如果搞航拍了  电池有可能不通用 ...

什么意思呢,是不是电池在航拍机上面重了,影响航拍机的续航什么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决定还是听前辈的,不知这个配置可否
机架        F450不带脚架
飞控        NAZA Lite+gps+led

用过花牌、达普和格式,感觉格式不错,不过练习机买便宜的练手就行了,又不挂载航拍设备,航拍就对电池的稳定性、放电能力、耐用性要求高了,充电器B6平衡一半,容易充坏电池,我一块花牌4S的从没飞到极限,采用了两个月就开始涨了,后面换乐迪CB86PLus两块格式用了一年没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过花牌、达普和格式,感觉格式不错,不过练习机买便宜的练手就行了,又不挂载航拍设备,航拍就对电池的 ...

我想用450飞的时间久一点,多大的电池好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用450飞的时间久一点,多大的电池好呢

这就跟你的电机桨的配置,最终起飞重量有关了,不过2212 电机培10寸桨3S 3500在1.4KG可以飞12分,越轻飞的越久,机架云台电调都选最轻的,其实小轴距乐天20A够用了,才14克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跟你的电机桨的配置,最终起飞重量有关了,不过2212 电机培10寸桨3S 3500在1.4KG可以飞12分 ...

在购买电池的时候C数要怎么选择,C数越大约暴力是吗,那一般情况下多少C合适呢,450最多上3S5000,多少C合适

网友H:
xxd电机还是换成郎宇A2212吧,价格差不了多少,可靠性可就不一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跟你的电机桨的配置,最终起飞重量有关了,不过2212 电机培10寸桨3S 3500在1.4KG可以飞12分,越轻飞的 ...

为以后升级做准备,只要操作得当,就算炸,电调也应该不是容易坏的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xxd电机还是换成郎宇A2212吧,价格差不了多少,可靠性可就不一样了

谢谢,XXD电机凑合,比电调靠谱,第一批四个坏了就换好点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以后升级做准备,只要操作得当,就算炸,电调也应该不是容易坏的是吧 ...

电调一半不容易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调一半不容易坏

刚才理解错了你的意思-_-!!2212电机配10寸桨,不挂云台等,能飞20分钟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调一半不容易坏

刚才理解错了你的意思-_-!!2212电机配10寸桨,3S3500不挂云台等,能飞20分钟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又翻了一下前辈们的帖子,还逛了一下淘宝,发现几个问题
1:航拍用的机架貌似daya550很不错,但是感觉太贵 ...

1.DAYA550可以装XXD2212+10寸桨,练习用没问题。全新520左右,二手现在也不贵350左右。你自己搞碳纤的,估计也不会便宜多少,还省去很多麻烦。
2.XXD2212,正常使用不会很热。挂狗+云台,有点够呛。仅仅是练习用的。以后换动力,DAYA550的话推荐DJI E800简装。
3.电调足够了。就算你以后上41级别的电机也完全够。电池肯定要换的。如果E800+6s5200,续航26分钟。航线20分钟左右。
4.用了lite就别用PIX了,轴距小于700的,性能上差不多。除非你想用手机地面站玩自动航线什么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钱够了,什么都不是问题

说滴对

网友(点评):
多轴烧钱坑

网友:
可以在模拟器上练练直升机,练习机省了,航拍初期买个P3也可以了,后期也可以当备用机

网友I:
翱云s350套装不错,楼主可以试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翱云s350套装不错,楼主可以试试!

谢谢!看看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动手能力强就自组,3S5000左右的,100左右搞定。

动手能力不行的,那就音速动力的电池,质量不错。价格 ...

老晋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配置,顺便估个价,新人怕被坑。要是有TB链接就更好了
机架        F450
飞控        NAZA Lite+gps+led
电调        好赢铂金30A
电机        xxd2212 1000kv/朗宇2212 980
遥控器        D10/D7
电池        insu3s 3500 25c
充电器        B6
桨        ATG1045
对了,前面看到有人说b6可能会坏电池,关于充电器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?

网友J:
大致建议楼主如下:电机电调一次性投资,买好的不用换,机架用塑料的,别的配件可以用便宜的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大致建议楼主如下:电机电调一次性投资,买好的不用换,机架用塑料的,别的配件可以用便宜的 ...

电调是不打算换的,电机先准备普通的,我注意点用,练习差不多了再换好点的,万一炸鸡摔了电机我也不用太心疼不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钱够了,什么都不是问题

是啊!钱够了,可以把美国买下来!

网友(点评):
把农场当飞场吗→_→

楼主:
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配置,顺便估个价,新人怕被坑。要是有TB链接就更好了
机架        F450
飞控        NAZA Lite+gps+led
电调        好赢铂金30A
电机        xxd2212 1000kv/朗宇2212 980
遥控器        D10/D7
电池        insu3s 3500 25c
充电器        B6
桨        ATG1045
对了,前面看到有人说b6可能会坏电池,关于充电器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?

网友K:
简单玩玩这个配置也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简单玩玩这个配置也行

用来练习,不知道价钱怎么样

网友:
你可以把地球当飞场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觉得省啥不能省电池。等以后熟悉了在自组,现在还是小命重要
看到了3s4200 25c和35c,还有3s5200 ...

C数就是放电能力,具体续航多少,看你机器的重量,和C数无关。

多轴,尽量选C数小一点的,电池会轻一点。

直升机要选大C数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老晋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配置,顺便估个价,新人怕被坑。要是有TB链接就更好了
机架        F450
飞控        NA ...

B6用着还行,就是平衡时间长一点而已。
价格晚上给你,现在有点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6用着还行,就是平衡时间长一点而已。
价格晚上给你,现在有点忙。

好的,麻烦了

网友:
放棄用 xxd电机,玩不了多久,你会把它换走。 直接买好一点的电机吧。

网友:
xxd2212的电机练习飞行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