准备入魔,有些问题请教!

楼主(2015-12-30):
潜水了这么多天,准备组一套自己先练习,初步目标定在自己能够熟练的航拍,由于飞行技术和资金的问题  ,暂时不考虑航拍设备。不加航拍预算2500。              机架450或者550,最好是550,因为我不喜欢F450的外观,还是比较喜欢碳纤的,所以我想在tb上面买材料找代加工的做一套出来,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大概多少钱;
电机是打算xxd的凑合练习,不知道合不合适;后期换的话还没有想好换什么,经验实在不足
       电调是不打算换的,练习和航拍一直用,所以选的好点;
       飞控选用lite的,但是我不太情清楚GPS和飞控是不是配套的,买飞控的时候是单买飞控还是要连gps一套的?
       看了这么多天的贴子,到了打算写配置的时候才发现还是不知道怎么去配,所以只能请教各位前辈了,列的配置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,请大家不吝赐教,菜鸟感激不尽。
      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^_^!!

楼主:
图片没发出来?

网友:
建议先上一个二手的,练练手。

网友:
建议你从穿越入手,QAV210合适点,成本低,飞场宜找。大J成本高,且危险,新手建议从小机入手。

网友:
飞了好久450了,结合自己体会说说吧。

450航拍还是差点劲,550比较好啊,价格那差距太大,也没法说,只能多看多问了。
       电机呢,如果是我,550我会买3508,朗宇之类,这个东西差的真不行。
       电调一直用好盈40A,一点没出过问题,我也是为以后升级留的余量。
       飞控么,据说LITE还是比较需要GPS的(这个没用过,听说而已)
      其实前面的哥们说的很对啊,一开始做个小机机飞也很好,小穿越可以玩很久,不象450,上不上下不下的,灵活性差,负重能力也一般。

网友A:
450xxd最适合练习了

网友:
来顶贴咯,拿币走人

网友:
手头有一架550,桨一直没找到合适徳

楼主:
怎么变成新帖了???
其实我换成这样子的了
麻烦帮我看一下,顺便估个价,新人怕被坑。要是有TB链接就更好了
机架        F450
飞控        NAZA Lite+gps+led
电调        好赢铂金30A
电机        xxd2212 1000kv/朗宇2212 980
遥控器        D10/D7
电池        insu3s 3500 25c
充电器        B6
桨        ATG1045
对了,前面看到有人说b6可能会坏电池,关于充电器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?还在等老晋的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50xxd最适合练习了

你的帖子很有用,我看了很久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图片没发出来?

看了一下配置,写的蛮好的,补充一下其他的,毕竟你是要飞起来的!下面是你可能还需要的东西:
1.螺旋桨没写进去
2.飞机上还是要扎带和bb叫的
3.电池建议3000-4500的,不要用2200,时间太短,5200
算上自重的话效率也不高,所以综上3000到4500是比较合适的。
4.买遥控顺带个模拟器,下雨天手痒还是用得到的,哈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帖子很有用,我看了很久

嗯嗯,对你有帮助就好

网友C:
楼主要是以后想航拍的,最好就用好点大一点的电机,日后好升级。
450真心是鸡肋,不上不下,零件升级空间不大。如2楼说的,要不就先入手个小穿越+9通道左右的遥控,找到感觉以后好升级。
浅谈,希望有帮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要是以后想航拍的,最好就用好点大一点的电机,日后好升级。
450真心是鸡肋,不上不下,零件升级空间不 ...

关键是穿越机速度好快,我飞过,好难控制,所以打算飞四轴练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一下配置,写的蛮好的,补充一下其他的,毕竟你是要飞起来的!下面是你可能还需要的东西:
1.螺旋桨 ...

BB响肯定要的,只是因为没有什么选择性,所以没写,我公司就是做无人机的,所以小零件啥的可以从公司顺一点  你说的写的不错的配置是我后来补上的那个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嗯,对你有帮助就好

能不能帮我估下价,老晋可能太忙了,等了两天还没有回复,有信得过的TB链接就更好了
机架        F450
飞控        NAZA Lite+gps+led
电调        好赢铂金30A
电机        xxd2212 1000kv/朗宇2212 980
遥控器        D10/D7
电池        insu3s 3500 25c
充电器        B6
桨        ATG1045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BB响肯定要的,只是因为没有什么选择性,所以没写,我公司就是做无人机的,所以小零件啥的可以从公司顺一 ...

其实你的配置可以了,赶快买起来装好飞,速战速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其实你的配置可以了,赶快买起来装好飞,速战速决

对了,卖遥控器的时候要不要带控电的?听说很坑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了,卖遥控器的时候要不要带控电的?听说很坑

顺带吧,不然你买电池的时候一起买也行,都差不多,不过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两家店,谁便宜买谁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顺带吧,不然你买电池的时候一起买也行,都差不多,不过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两家店,谁便宜买谁,哈哈

打算D10或者天七或天九,控电一般是什么样子的,遥控用的几S什么的怎么选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怎么变成新帖了???
其实我换成这样子的了
麻烦帮我看一下,顺便估个价,新人怕被坑。要是有TB链接就更好 ...

@aaazzzlj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打算D10或者天七或天九,控电一般是什么样子的,遥控用的几S什么的怎么选 ...

淘宝遥控电池就OK了,都一样,除了个别用镍铬的,一般都是锂电芯,你说的这个遥控就是正常的遥控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淘宝遥控电池就OK了,都一样,除了个别用镍铬的,一般都是锂电芯,你说的这个遥控就是正常的遥控电池

晓得啦

网友:
看上去,是动力和架子临时用?那给出的都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帮我估下价,老晋可能太忙了,等了两天还没有回复,有信得过的TB链接就更好了
机架        F450
飞 ...

加我qq455090630

楼主:
谢谢,帮了我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