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改内置32频点接收

楼主(2015-12-30):
  追求性价比,显示器改内置32频点接收,我也高大尚一回。就差DVR了。

某高清显示器

rc832接收

这样外接线使用起来感觉太繁琐了
只需要电源线接出来

先把接收拆掉

一直舍不得拆

看好位置在下手  要改就尽量改的完美一点

调换了喇叭位置 和显示器主板位置  定位好开孔 过程就不演示了
移动显示器主板的时候小心不能太用力以免伤了屏幕

开好孔了  还是不够完美 计算有一点点偏差。

内部空间限制,天线只能改到这了

下来是接线

需要注意的是地线是公用的
视频输入 输出  电源负极 都用同一个线  (地线)

接上后最好用烙铁焊一下   合盖子的时候小心别压线 贴上绝缘胶布防止短路。

搞定 。

背面

看起来如何

通电的时候   有点紧张啊

改完后的外观

试机没任何问题 。 还算完美。

图传频率表

网友:
技术贴,果断收藏。

网友A:
DIY技术不错布局也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IY技术不错布局也好

尽量改的完美一点

网友B:
不错不错。
在做个双接收就更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不错。
在做个双接收就更好了。

空间不足了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空间不足了啊

那没办法了。
外置不好看了。

网友:
不错 改的挺好

楼主:
一般般啦 。 。

网友C:
值得借鉴,赞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值得借鉴,赞!

哈哈  。

网友:
怎么这么熟悉 牛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