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飞行怎么弄啊?

楼主(2015-12-30):
有个遥控器,想自己在电脑上面做模拟飞行,新手勿笑,请大神多多教导~1

网友A:
什么控,有没有模拟器插口,有的话某宝上买套模拟器,就是解密狗和连接线,附带软件光盘就可以用了,和卖家说你是什么遥控器,防止插口不通用

网友:
有些遥控器也需要设置。

网友B:
想练模拟先看自己的遥控说明书看支不支持,有些还需要特殊设置(比如福斯9就要把高频头拔掉才能飞模拟,乐迪AT9要选模型等),支持输出PPM信号的,再买个凤凰模拟器带加密狗和安装盘,装上就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练模拟先看自己的遥控说明书看支不支持,有些还需要特殊设置(比如福斯9就要把高频头拔掉才能飞模拟,乐 ...

谢谢帮忙,我先问问工程我们的遥控是什么型号,因为我们自己做无人机配件,所以我想先练练然后自己组装了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控,有没有模拟器插口,有的话某宝上买套模拟器,就是解密狗和连接线,附带软件光盘就可以用了,和卖家 ...

有模拟接口的,那个插口我在某宝上面看到了有一样的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帮忙,我先问问工程我们的遥控是什么型号,因为我们自己做无人机配件,所以我想先练练然后自己组装了 ...

来论坛给你聘个技术顾问吧哈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模拟接口的,那个插口我在某宝上面看到了有一样的,

拍个图上来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拍个照,看看什么接口,大伙可以帮你,不然不知道怎么帮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