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50机架基础上组装航拍需要什么配件

楼主(2015-12-30):
求助,玩了一个月的f450练手,中途又搁置了一个多月,现在想试一试航拍,f450机架的话,求各路大神推荐配件,续航要求15分钟以上哈
以前的朗宇V2216,900KV电机貌似有异响, 换别的

网友A:
F450机架航拍并不理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450机架航拍并不理想

不理想是不稳定还是什么?我像了一下,如果上12寸桨,会出现什么情况,我真想知道

网友B:
F450的机架偏重,而且中心板的结构问题导致电子设备不好布置,如果非用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续航肯定不会太长,长航时一定要配置合理,轻量化为基础,建议升级轻量化机架,轴距500以上,升级动力,有时候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

网友C:
2系电机想航拍 机器要控制在1400g以内 电池要达到4S 4000以上 才有望达到你要的15分钟的要求

建议升级到550 - 680轴距   换三系电机 或者四系电机

就很容易达到你要的续航了

目前就你的情况来说 需要osd  图传发射 云台  运动相机       图传接收+显示器 (或者2in1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450的机架偏重,而且中心板的结构问题导致电子设备不好布置,如果非用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续航肯定不会太 ...

有适合初始者实用的航拍机架吗?求推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系电机想航拍 机器要控制在1400g以内 电池要达到4S 4000以上 才有望达到你要的15分钟的要求

建议升级到5 ...

你好,谢谢你给我的帮助,现在选到云台,问题来了,我的电调是好盈铂金30A,没有bec输出,飞控是用电压电流计供电,那么云台是不是再搞一块电池给它电源?

网友:
450有点吃力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适合初始者实用的航拍机架吗?求推荐

便宜点的有s550,好点的就上碳的,又轻又结实美观

网友D:
我都不准备给450上航拍了,另,450上不了12寸桨的吧,我现在用1047,桨距已经很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都不准备给450上航拍了,另,450上不了12寸桨的吧,我现在用1047,桨距已经很小了。 ...

我量了一下,还差1厘米左右会相碰,我只是问问,不想碰但是间距小,会产生什么影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量了一下,还差1厘米左右会相碰,我只是问问,不想碰但是间距小,会产生什么影响 ...

据说乱流会严重影响效率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谢谢你给我的帮助,现在选到云台,问题来了,我的电调是好盈铂金30A,没有bec输出,飞控是用电压电 ...

看你云台支持多大的电压  如果和目前的动力电通用 就用一块就好  如果不通用可以考虑加一块BEC 降压

或者加电池

不建议加电池  太重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你云台支持多大的电压  如果和目前的动力电通用 就用一块就好  如果不通用可以考虑加一块BEC 降压

或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有异响,怎么个响法

网友E:
电调不需要而外供电吧?450机架够呛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电调不需要而外供电吧?450机架够呛啊

买到了好盈铂金版30A,没有bec啊,换电调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买到了好盈铂金版30A,没有bec啊,换电调?

不需要BEC吧  如果用大疆飞控可以不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需要BEC吧  如果用大疆飞控可以不用

很不幸,我用的是apm,,没有供电模块

网友:
6楼正解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