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轴的I型与V型的优劣性的提问

楼主(2015-12-30):
前几天买了个小六轴,没注意是I型的。不知是自己心里作用还是飞控还没调好的原因,总感觉不太稳。。。。请问改成V型会稳一点吗?I型跟V型区别大吗?

网友A:
都一样的吧 只是电机位置不一样而已

网友B:
I型V型只要没问题不会有稳定性上的差别,只是V型更适合航拍不容易拍到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型V型只要没问题不会有稳定性上的差别,只是V型更适合航拍不容易拍到桨

前后及左右飞的时候桨的受力不是不一样的嘛?I型确实容易拍到桨!

网友:
这些设计的时候都考虑到的,不影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一样的吧 只是电机位置不一样而已

前后及左右飞的时候桨的受力不是不一样的嘛?

网友:
那这样说v6都不能斜着飞了 这样和i6是一样的受力方向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赶紧上图看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