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8N一般子啊空地中搜到多少星算的 上的是不错的 ?

楼主(2015-12-31):
M8N一般子啊空地中搜到多少星算的 上的是不错的 ?

网友:
厂家说地面稳定11颗精度1.3m以内。空中18颗左右。
11-24算可以的,11就行

网友:
楼上基本正解。

网友A:
一楼正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楼正解

OK。               .

网友:
只要绿灯闪了。过一会基本上就可以飞了

网友:
不一定多就好啊~~~够用就好,俺这么认为。

网友B:
星多是一方面,HDOP值低,定位才会精准。我的M8N在空旷地带是15星,HDOP在1.2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星多是一方面,HDOP值低,定位才会精准。我的M8N在空旷地带是15星,HDOP在1.2左右 ...

OK,谢谢了。             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、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,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,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...

            最近没以前快。      哈哈。

网友D:
星多少没用 看HDOP    0.8 - 1.2之间都算不错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星多少没用 看HDOP    0.8 - 1.2之间都算不错的了

谢谢解答。                 .

网友E:
郊区空地14颗星是标准,升空之后会更多,这个要看天气情况,云少星就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郊区空地14颗星是标准,升空之后会更多,这个要看天气情况,云少星就多

谢谢回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F:
20颗左右,四周无遮挡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20颗左右,四周无遮挡

谢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