舵机的正确安装 转载

楼主(2015-12-31):
最近又看到有些新手不会连接舵机与舵面,比如“模型爱好者”就出现了舵面不在中立面
这是示意图,这是安装完的理想状态。

这是一个没有安装摇臂的舵机,现在教大家怎么确定中立位。

先装上摇臂,用手掰动它,摇臂处于两边最顶点,并且角度相差不大,这就是中立点。
但为什么还会有角度差异呢?因为摇臂是通过齿轮安装上去的,避免不了有点角度的差异,
这是可以忽略的。

打开遥控器,接上电源,这时可以看到摇臂处于中立位了

动一动看看,恩~~不错,不错。

这是连杆,要弯成这个样子,便于安装拆卸

就是这样子,插进去的

螺丝拧紧

连接拉杆与舵角

网友A:
这个论坛里面有,不要重复了

网友:
楼主两处错误,第一图中,舵角位置钢丝安装应该和副翼连接线位置垂直对齐,第二个是说明,中间的折弯不能用来调节长度,它的主要作用是降低舵机臂和舵角之间刚性,防止扫齿

网友:
来顶贴咯,拿币走人

网友:
呵呵。看来楼主帖子需要改进啊

网友:
这胶水粘的!哎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论坛里面有,不要重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