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调分辨问题,求解

楼主(2015-12-31):
六个电调4个一样不知道带不带bec,只是图片中有一个电解电容的负极没有连焊(可以连起来吗?像其他三个一样),是因为pcb铺铜连着吗?还有两个是一样的,好像不带bec.宣称好盈铂金30apro,这样看来不全是对吗?怎样检测电调是多少安的。新手搞得2手电调,求分析

网友:
就你的一个电容上面的参数看,电调最低应该有30A是没有问题,支持3S电池。至于是不是40A我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A:
对了。电调。黑色电和白色的线不带BEC的。有白红黑的带BEC5V供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了。电调。黑色电和白色的线不带BEC的。有白红黑的带BEC5V供电。

l楼主判断是好盈的那款产品?

网友:
这个就不知道了。你看看bec带不带把电调连接飞控看看飞控有没有电,

网友:
感觉是这款

网友B:
确实是铂金30A  没问题的  是好东西 支持2-6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确实是铂金30A  没问题的  是好东西 支持2-6S

应该是4个铂金30两个乐天40,请问不同系列电调放在一起使用效果如何,还有就是其他三个铂金电解电容负极都跟两个瓷片电容焊在一起了,有一个没有,可以焊上吗?过两天手头就有万用表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4个铂金30两个乐天40,请问不同系列电调放在一起使用效果如何,还有就是其他三个铂金电解电容负极都 ...

问题不大 我有个机器四个电调 三个品牌 ...

网友C:
这明显是好盈乐天电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明显是好盈乐天电调

两个乐天,四个铂金对吗?

网友D:
对的 乐天的出不  少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的 乐天的出不  少一个

留着自用呢,不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