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现一款接收机,有人用过吗

楼主(2015-12-31):
近期发现这款接收机,买了一个,已经到手,并且和手里D10和D7E成功对频,接收机50多元,做工挺好,而且是双天线,完全可以替代华科尔的RX601,因为支持ppm,也可以实现10个有效通道,现在服役的接收机,多轴上用的RX1002,固定一飞远的用RX601,飞近的用的,20元的DSM2接收机,现在想用他的PPM功能,比如连接CC3D飞穿越,有人使用过吗,谈谈感受
补充:昨晚试图连接大疆的V2,用的ppm模式,发现6个通道不够用因为naza主控默认5和6是X1X2通道,7通道才是模式通道,所以连接后,5.6通道作为了智能方向控制通道和云台控制通道,也就是说我不想用智能方向控制,却无法实现模式控制,如果想实现,就要用PWM模式连接,或是换7通接受,那样就可以随意更改通道了,比如我可以5通道控制模式切换,6同控制云台就行了,有没有试过的,给个建议

网友A:
公布下关键字

网友B:
同问。20元那个用着怎么样?多远?我飞丢一个 还有四轴,还一个炸了我两架kt 板机

网友:
楼主拉距试试!

网友C:
这个我也买了2个,河边拉距1800米开始失控,与我的精灵3遥控一起开机,1200米开始失控。
这接收貌似比1002距离还远,不过还没来得及装机上天。

网友:
没有见过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1200米还是不错的

网友D:
不知道有没有天地飞可以用的兼容接收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公布下关键字

超远距离DSMX接收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问。20元那个用着怎么样?多远?我飞丢一个 还有四轴,还一个炸了我两架kt 板机

20元的300米,我飞板机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我也买了2个,河边拉距1800米开始失控,与我的精灵3遥控一起开机,1200米开始失控。
这接收貌似比1002 ...

地面拉距这个距离够用了,我买了一个试试,好的话再推荐给大家,刷过控的模友有福了

网友:
能到1200 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有没有天地飞可以用的兼容接收机。

天地飞只能买原厂,华控刷过后支持十多种接收机

网友(点评):
哦,这样啊,好可惜,谢谢啊。

网友:
1200m的话那还不错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好像乐迪的

网友E:
我在用,ppm模式玩穿越很爽,就是体积有点大要拆针剥皮,暂时还没有失控过

网友:
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

楼主:
是地平线的三代产品,继dsm,dsm2的改进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在用,ppm模式玩穿越很爽,就是体积有点大要拆针剥皮,暂时还没有失控过

兄弟用的哪一种飞控和遥控

网友F:
我剛也買隃這個S603 , 但我的是S603B 再加一個小雷達 , 校果真的不錯, 至小已比DEVO 601 ,701 好多點, 也遠一點, 又可配合更多不同的控頻用到  , 我也是给 刷控大改D7E用的 , 另外我還買多一個F801 ,8通的,這個更更遠,跟一個電子開關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兄弟用的哪一种飞控和遥控

同d10控  f3飞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剛也買隃這個S603 , 但我的是S603B 再加一個小雷達 , 校果真的不錯, 至小已比DEVO 601 ,701 好多點, 也遠 ...

我试了下603,确实不错,可惜只有6个通道,多轴不够用,你买的8通多少钱,在哪家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同d10控  f3飞控

好的谢谢回复

网友G:
有个问题,一个是20元的没找到最便宜的一模一样的40元。还有一个就是华科尔的遥控器不用刷机原厂系统也能用吧。再次就是是否需要固定id?能否固定id?因为华科尔接收机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不固定id失控后再连接就没法连上了好像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有个问题,一个是20元的没找到最便宜的一模一样的40元。还有一个就是华科尔的遥控器不用刷机原厂系统也能用 ...

不刷是不行的,不刷只能用DEVO协议,刷完才能用dsm协议,搜牛人模型,dsm2接收机18元,刷完也要设置固定id,接收机都可以设置

网友:
dsmx的啊。没用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谢谢回复

客气了

网友H:
副厂 得接受,,我也有两个这个,穿越上不飞元没什么大事,飞固定翼就不错,但我在S500上用过,JRXG9 得控加这个接收机 用NAZA V2 突然间掉过高,有2次,我就换了天地飞得接受 ,控,没发生过这种事了,我怀疑市接受机得事还是和飞控不兼容怎么得,哎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副厂 得接受,,我也有两个这个,穿越上不飞元没什么大事,飞固定翼就不错,但我在S500上用过,JRXG9 得控 ...

我试了下,也觉得不敢用在多轴上,先在固定翼上用段时间试试稳定性吧,便宜往往没好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下603,确实不错,可惜只有6个通道,多轴不够用,你买的8通多少钱,在哪家买的 ...

在那個 摩天模X  淘的   F801  8通電子開關 $95-100元 , F801比S603可更遠
其實603,很不错玩  穿越好夠了    以比華記601 ,701好多了

网友I:
我买过一个8通的 呵呵 穿小树林30米不到就失控了  退了 以后不指望这个漂亮壳子的接受了 还是买25块6100E 回来自己换根天线比他强多了 不过你要买对版本 才好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买过一个8通的 呵呵 穿小树林30米不到就失控了  退了 以后不指望这个漂亮壳子的接受了 还是买25块6100E  ...

我试了下我买的这个6通的,目视极限,快看不清了才行回飞,应该近400米了,6100现在18元那个怎样,改的哪种天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