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自制NAZE32装声纳

楼主(2015-12-31):
在给自制naze32装了蜂鸣器后,又来给它装声纳
买了两个贵的10多元的,还用不了,发现4元的HC-SR04 超声波传感器,就可以了

1)把声纳固定好,连线接好

2)在cleanflight configurator 中 enable 声纳, 在sensors中观察状态
效果很好,把飞机上下移动,发现 sonar和baro 的状态比较同步, 数据也是正确了

3)在cleanflight configurator 的 mode 还要给 sonar一个位置

在室外飞行测试了,把飞行器在离地1米的位置,而后顺着一个飞行,飞行器的确保持了1米的高度。

网友A:
直接插就能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插就能用?
补充接线图。

网友:
真简单,APM还要进行数据转换!

网友:
狼来顶贴,新年快乐加油~~~

网友:
看了挺好使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,可以试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挺好的,研究研究

网友B:
使用声纳定高,那原来的气压计是不是要关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声纳定高,那原来的气压计是不是要关掉?

不用去,设置飞行模式
baro   模式气压生效,  sonar 模式  声纳生效(3米以下)
两个都开,我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没看明白有什么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用去,设置飞行模式
baro   模式气压生效,  sonar 模式  声纳生效(3米以下)
两个都开,我就不知道 ...

如果把它水平摆放.,这样能否做到碰撞自动闪躲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把它水平摆放.,这样能否做到碰撞自动闪躲?

   不会的,设计的时候又没这样考虑

网友C(2016-05-17):
请问你当时的PID是怎么调出来的?效果怎么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你当时的PID是怎么调出来的?效果怎么样

pid不好调,我在缺省的基础上,跟着感觉调。 不过现在你可以用 手机  + 蓝牙 现场测试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pid不好调,我在缺省的基础上,跟着感觉调。 不过现在你可以用 手机  + 蓝牙 现场测试。 ...

油门是不是的回中才行还是在切超声波时侯的位置就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油门是不是的回中才行还是在切超声波时侯的位置就行?

我是正好在中油时切sonar,   具体要看源代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