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Lheli 两线更新实践 (单向电调变双向)

楼主(2015-12-31):
以前为了玩多轴,刷了10个ztw蓝皮30A电调,每个焊6根线非常累,结果搞还坏了2个。(不过剩余8个用得很爽)

后来看到好像是Blheli 支持两线更新,就好好学习了一下,特写本文大家好相互学习。

先下载 BLHeliSuite 版本14301,准备着...下载地址:官方:https://github.com/4712/BLHeliSuite/releases
我共享: http://pan.baidu.com/s/1jHzgHBC

首先电调刷上高版本(13.2)的 BLHeli 才能支持两线更新,所以又要焊6根线累呀(参照下图)
(注意:此电调是老版 ztw蓝皮30A, 新版不一样)

国外有神器, 太贵了-160元,没有买。 希望国内厂家来做一个 50元我都要。
连接好准备操作了

BLHeliSuite 的isp连接如下:(有人懒惰,总要问每一步细节: 人家 BLHeliSuite的 help 和?菜单里,都写得清清楚楚)

BLHeliSuite 开始读取电调,但无法识别电调,让我选择hex,进行hex比对( 这步不重要)

而后我选择更新固件 (这太方便了,以后电调可以在线更新固件了)

在更新固件的同时,更新bootloader, 以后就支持两线更新了

顺利刷机完毕

而后拔掉电调, 拔掉6线ISP接口

接下来用Aduino Nano  制作两线刷机器

找一个Aduino Nano,两线是如下连接的

Aduino Nano连接usb口,而后在BLheliSuite中给Aduino Nano刷上 4W-IF 固件

而后就可以连接电调了,只用两根线

根据你电调单片机的类型选择, 此电调适 atmel 所以选下面红框
选择连接电调,提示15秒内给电调通电

而后我把电调直接改成双向--- 成功了!

此后电调在油门中位才能初始化,而后随着油门的上下偏移,双向转动。

(注:此界面还有很多参数,我不太明白,希望有人指点或大家一起研究)

又试验其他电调的双线读取都失败(因为不知道如何更新,所以没有更改这些电调的出厂固件):
1)试验了山寨blheli 12a电调,失败

2)试验了 好盈20A 多轴电调,也失败。

以上说明两电调都不是 BLHeli bootloader, 所以Atmel 的单片机刚开始要焊6跟线,用ISP方式刷,而 silab的单片机C2方式只用焊3跟线
老外教程有针对 好盈20A 多轴电调的刷机方式(参见)
http://nathan.vertile.com/blog/2015/11/16/flashing-xrotor-20a-with-blheli-via-4w-if/#windows

好盈20A 多轴电调 C2连线方式如下(我还没实验)

网友:
技术贴,顶一个

网友A:
单向改双向的意义何在?不懂,请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向改双向的意义何在?不懂,请教。

看你是不玩车船的
另外其实飞机也可以倒飞(不过好像都是改螺距,让电机改转向有个刹车过程)

网友:
啊,是不懂。领教了。谢谢!

网友:
改双向玩3D吗              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

网友:
又发现大神

网友:
嗯不错我也刷机试试

网友:
顶顶,必须顶,新年新顶!

网友B:
国内用木蛙3D飞控,需要这种双向电调,让小四轴可以3D正反飞,不通过变距,但是桨要用特制的正反桨,对桨的锁死也是要求很高,也就是小机机用,不能做大,瞬间的正反切换的扭矩,做大了机器会相当恐怖的,JR已经先出了这种四轴,飞起来和固定翼一样灵活,车船一般起步都用60-80A的电调,迷你小些的只能用在miniZ或者Q版小船上。
楼主DIY技术强!新年顶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国内用木蛙3D飞控,需要这种双向电调,让小四轴可以3D正反飞,不通过变距,但是桨要用特制的正反桨,对桨的 ...

有意思,记得看cleanflight也支持 3D, 以后可以实验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盈的乐天20A更简单,第一次三根线,刷了BL后也是 单信号线刷机

找到教程了,补充在正文最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