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3d坏了,用apm代替,继续穿越

楼主(2015-12-31):
cc3d无缘无故解不了锁,插电脑检查发现方向检测错误,拆开弄了一下,结果不停旋转,丢了吧,懒得搞,换回一套闲置的apm2.8+m8n,继续爽飞,可惜不会翻滚,不过好在可以回航,

网友A:
本人最近都想自组一台小型有回航功能的四轴,你的四轴正是我的目标。机架是否280?  接收好像是天七,对吗? 有没有视频可供欣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人最近都想自组一台小型有回航功能的四轴,你的四轴正是我的目标。机架是否280?  接收好像是天七,对吗?  ...

机架是DL265,刚好放下原板apm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机架是DL265,刚好放下原板apm

【视频:小蚁运动相机拍摄qav250穿越视频】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机架是DL265,刚好放下原板apm

是天七

网友B:
apm不能翻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pm不能翻吗

肯定可以的,只是我不会

网友:
机架不错,比我的qav250好看多了

网友:
哈哈,不用丢了吧,可重刷固件  ,
用APM玩穿越覺得怎麼樣 ?? 有沒那裡好戓不好

网友:
疯狂的穿越机不能停

网友:
这个厉害啊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C:
APM的通道7或8,开关通道,可以设置为一键翻滚的,是flip选项。不过只能在roll方向上翻滚。还有,建议尝试一下漂移模式和运动模式,你会很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PM的通道7或8,开关通道,可以设置为一键翻滚的,是flip选项。不过只能在roll方向上翻滚。还有,建议尝试 ...

哈哈,受教了,谢谢朋友。回头试试。今天用通道7完成了自动调参,调完候挺稳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,受教了,谢谢朋友。回头试试。今天用通道7完成了自动调参,调完候挺稳的

那是当然。。之前有人说APM自动调参不适合小轴距,我280机架,还是三轴,机臂韧性还蛮大,不利因素几乎全占了,硬着头皮自动调参,因为不想去手动调,得到的参数完美飞行。。apm简直6得不要不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