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贴一枚,关于续航时间的

楼主(2015-12-31):
各位大神好。作为纯小白,在各个论坛上泡了一个多月初步了解了多轴的基本原理了。现在开始想组装一台自己的多轴,能搞搞航拍增加下旅途的乐趣。
但是多轴的续航时间一直是我想解决的问题。我的目标是挂狗,续航时间能够达到40分钟左右,请问这个设想现实吗?
因为通过计算,不过四轴还是六轴,增加电池或者说增加电池容量也意味着重量的增加。
现在的配置目标是飞越4轴机架+朗宇4110(400KV)电机+飞跃1555的桨+5300Mah的电池,各种飞控接受机等元件,预计总重量在3KG左右,算了下理论续航时间只有15分钟左右。
所以就比较纳闷,还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续航时间吗?希望能抛砖引玉,多听听大家的经验,先谢过了。

网友:
减重,想方设法减重

网友:
看我的帖子

网友A:
换石墨烯电池,重量可减一半,续航能力提高一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石墨烯电池,重量可减一半,续航能力提高一倍。

哪里能买到那种电池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650还是有希望挂狗上25分的。如果电调支持的话,可以上6S 5000MAH以上电池,减掉香蕉头之类的,尽量减重。但是考虑到稳定性和拍摄质量,上40分不太可能

网友:
航拍追求的是画面的稳定,其次才是续航时间,一般航拍保证15分就够用了,时间越长相应的动力等各方面投入越大,没有特殊要求没必要追求时间要多长,先把效果搞出来,没效果1个小时也是白搭。越大的机子对震动平衡等要求越高,调试云台也最费时间精力(云台减震球和机架震动的适配就要实验很多减震球),这也是为啥商品鸡贵的原因了。一个架次一次性飞40分也是很累没有必要的,如果是正常航拍15-20够用了,电池大了成本高充电器投入高充电也是个事,高电压大容量电池车充是不现实的,外拍还要备个发电机要不就是好几块电池事先充好,大机子携带也很不方便。真要飞的久,飞跃机架就得排除,太重了,淘宝有650轴距很轻的方管碳纤机架和定制电机,空载飞40-60分,负载gopro也就在30-40分之间。最好还是考虑清楚自己的实际需求,以及相应的投入有没有必要,挂狗的航拍效果其实很一般,鱼眼镜头在后期矫正就会损失画质,运动相机主要是拍摄近距离的运动画面清晰度很好,远距离对焦就差点,我也是一直用gopro4航拍,地面很清楚,空中远景总柑橘差点,后面入了精灵狗被彻底抛开了,就地面拍摄用狗。精灵3的优点就太多了,看着像玩具一样,但相机参数可以实时在手机上调整,遥控直接拍照或录像,没有鱼眼,对焦无限远,绝对比狗适合航拍,零下5/6度飞17分,常温五分温柔飞极限在20分以上。
飞40分以上自组的机子投入超出精灵3很多了,光一个狗4银版盒装 2200左右 三轴云台1000-2000(看选择),杂七杂八算下来备上至少两块电池轻松过万。如果只是带狗航拍有那个钱真不如精灵3方便实用,这也是精灵3为什么炸鸡有(操作失误不按安全规程造成的炸鸡占很大比例)却也依然很火的原因。
飞宇mini 3D云台更换减震球测试二(狗拍的)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46589-1-1.html

精灵3混剪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59643-1-1.html

网友B:
上6S  然后减重  用C数小的电池  香蕉头都不要了  浆换一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6S  然后减重  用C数小的电池  香蕉头都不要了  浆换一体的

嗯嗯,有道理,综合各位的意见就是想方设法地减重,路子只有一条了。
想问问,C数小点也有影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有道理,综合各位的意见就是想方设法地减重,路子只有一条了。
想问问,C数小点也有影响? ...

之前看他们定制长航时的电池好像5C还是10C来着  C数小响应的其他的比如重量续航啥的都能提高

网友:
挂狗30分的配置论坛搜吧

网友:
机架足够轻,电机桨效率好,用6s随随便便半小时不成问题

网友:
电池买好的,质量最好了,然后把能删掉的货尽量去掉,

网友:
把电线皮割掉,

网友(2016-02-23):
@AIbluecapf讲得很到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