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hawk 几种模式切换错误实例

楼主(2015-12-31):
(大家注意看:顶部的红色错误和底部的模式切换, 中间内容不重要)

正常情况,没有错误, 自稳->回家->自稳   (都是自己切换模式)

在GPS没有定位的情况下, 自稳->回家 切换不成功,还是在自稳状态

接受机的线突然断了,  GPS又没有定位,那么直接 LAND (着陆)

  “回家“ 过程中,遇到罗盘错误,直接 LAND

自稳模式下遇到罗盘错误, 不改变状态
(合理,你在玩自稳,罗盘错误不影响你)

网友:
很有用的测试结果,多谢分享。不过失去遥控又失去GPS后飞控的动作是可以设置的。可以选择保持定高或者着陆

网友:
打算如乐迪的pi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网友:
我还没玩过pix,好羡慕啊

网友:
打算入手乐迪的pix

楼主:
我正在试用, 如果gps没有外置罗盘要加一个。

网友:
看了之后,有点没头没脑的感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正在试用, 如果gps没有外置罗盘要加一个。

请教
GPS外置罗盘怎么加

楼主:
去买个 gy273 接上就可以了

网友A:
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

当然刷固定翼的固件,跟APM是一样的, 参考 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381ede80f90f76c660371a3b.html###

网友A:
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

我还没有用pix 飞过固定翼,  估计和apm一样,你搜索apm的教程吧

网友A:
寻求PIX稳定版固定翼固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寻求PIX稳定版固定翼固件

你装个 mission planner, 人家都是联网给你下载的。

网友:
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

网友:
我现在用蓝牙模块与地面站通讯调参也是连不上不知怎么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