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PM信号线接到负极 才有遥控信号?

楼主(2016-01-01):
今天遇到个奇怪问题,一块老的MEGA2560+GY86 原先刷的海盗固件 使用都正常 这几天搞了个PPM接收机 然后刷固件 PPM 在A8
结果遇到的就是 PPM信号线要接到A8 的负极    PPM 负极接到A8 才有遥控信号 不然没有信号。。。

谁遇到过 PPM 信号线要接到负极才有信号的?

网友:
没有用过,

网友:
你那里负极和信号线搞混了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可能是固件问题,引脚定义有差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