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 图传问题 望支招

楼主(2016-01-01):
玩穿越才1个星期,有点不明白,我为了减轻重量,我把遥控和图传接收还有监视器的电源有一个11.1V的控电,结果飞10米就开始花屏了,到底是什么原因,是共用电池的原因吗?正常一般是什么接电会比较好呢?

网友:
是不是干扰太大?

网友:
厉害,我都还没有装图传

网友:
监视器的电源,对视频信号的串扰。装一个LC滤波,或磁环滤波,可能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控电单独,显示器和图传共用一块试试

网友:
接电不会这么大干扰的,你查查线路有没有干扰,还有就是你图传有没有问题,有的劣质200mw几十米正常的…

网友:
你查查看线路上有干扰不,实在不行,在图传电源线上加个磁环试试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