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个富斯微型接收机,要怎么接线啊。只知道正负极和...

楼主(2016-01-01):
买了个富斯微型接收机,要怎么接线啊。只知道正负极和信号线。
新手求救!
有几个接口,标了几个字母,看不懂。file:///C:\Users\Administrator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1781241679\QQ\WinTemp\RichOle\CXWVAFJQJKLWIGQ_@(QW0UR.png

网友:
CH开头的是信号线,GND是地线,正极一般是VCC,没看到,楼下解释

网友:
CH开头的是信号线,GND是地线,正极一般是VCC

网友A:
我买過,cH8是ppm出, 但未能对頻控,閒置了!

网友:
看不懂电压在哪里,芯片上什么数字?那个三个脚的芯片

网友B:
楼主看了图还不懂?!!!

楼主:
我之前已经试好了,也对上频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看了图还不懂?!!!

纯新手,不过已经好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纯新手,不过已经好了

只不过其他孔都是干嘛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买過,cH8是ppm出, 但未能对頻控,閒置了!

能对,短接八通道和地线就好了

网友:
给个链接可否啊,同为富斯九遥控器,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纯新手,不过已经好了

恭喜恭喜,继续加油!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那位大神D出来的,
接线的话要这样:
电源要用5V的,因为板有个3.3伏的稳压;
MCLR,PGC,PGD是烧固件用的。
CH1到CH8各个通道要按控端定义的用途来接电调舵机等(需要哪些通道就用哪个通道),每个通道的线序:地,正极,信号
具体如何对频,要问卖家,一般是最后一个通道对地短接。

网友C:
这么贵,你还买,参照我的文章,自己做一个不行吗?

网友D(2016-01-31):
不会,只能帮你顶一下了

网友:
问卖家要接线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么贵,你还买,参照我的文章,自己做一个不行吗?

谢谢,我暂时没时间做,以后有机会学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会,只能帮你顶一下了

已经好了,正负加信号输出就行了,对码我直接短接8通道PCM和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