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自制无人机,遥控器如何控制相机拍照、录像

楼主(2016-01-01):
请教各位大侠:

自制无人机,购买如gropro这类运动相机作航拍,相机通过什么接口同接收机,或飞控连接,遥控器如何控制相机拍照、录像?

网友:
大比分运动相机如GOPRO目前不支持遥控模块,只能通过WIFI遥控,但WIFI距离有限且不稳定。目前支持遥控的有鹰眼萤火虫系列

网友:
飞萤6s支持遥控控制 有模块 山狗没有 GoPro有个遥控具体太近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目前能控制拍照的运动相机只有飞萤6,一个附加插在相机上usb的小模块,模块虽小,但集降压充电,av输出,通道控制拍照3个功能,拍照控制可插在接收机的自定义通道上,在空中只需扳动开关就可实现拍照,录制,停止。

网友A:
实际上运动相机现在都没有很好地远距离遥控控制拍照录像功能,只能后期改装,楼上讲到的出了飞萤6s有,实际上gopro也有改装模块可以实现接接收机远距离控制,改起来麻烦一点,使用效果与精灵3等商品机相机控制差远了,相信用过精灵3之类的再对自组的航拍机相机控制方式不会感兴趣了,参数调节不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际上运动相机现在都没有很好地远距离遥控控制拍照录像功能,只能后期改装,楼上讲到的出了飞萤6s有,实际 ...

鹰眼的不用改装,店里就有卖30多一条,现在有的店都送了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侠的解答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、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,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,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...

好的,以后多注意。现在我还没有开始做无人机,有一些疑问搞清楚了再开始做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买好点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通过遥控模块控制,遥控器需要一个通道

网友:
简单点的直接一个通道控制舵机 想开就开 想关就关

网友:
可以手动录再飞上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