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调上电就开始发热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6-01-01):
XXD 30A
四个电调。其它三个都不热,但有一个上电就开始热,手感觉温度大概40~50度。使用都正常,能飞起来。
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?需要换电调吗?

网友:
。。。。用XXD要看运气,有时能买到好的,有时就不行

网友:
电机能凑合练习用,电调最好别用xxd

网友:
用XXD要看运气

网友A:
发热的那个电调你是否用于飞控供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热的那个电调你是否用于飞控供电?

飞控是APM2.8.
飞控板没有专门供电,所以是从电调取电。但我也没设定从哪个特定的借口取电啊,难道飞控板自己随便挑一个就取电了?

网友:
xxd电调我用还行

网友:
电调最好别用xxd

网友:
说明哪有短路或补击穿了呈低电阻状态,让稳压管呈带载状态,这们长时间容易造成过载烧坏
那电调只能耐压12V
我们的SR3S40A-01 耐压20V ,MOS管采用全新原厂正品,不用碰运气。
http://detail.1688.com/offer/523786789022.html?spm=0.0.0.0.E9IUS3

网友:
应该有问题,赶紧换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