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迪六通接受机怎么进入ppm模式?

楼主(2016-01-01):
入手R6D接收机,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ppm输出,元旦淘宝和乐迪售后集体失踪。求助用过的朋友。

网友:
泡泡老师的视频。

网友:
按键连续按两次!指示灯变成紫色就可以了!

网友A:
这个没有说明书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有说明书吗

没有

网友A:
我老看看你解决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老看看你解决没有

9月份产的有问题,已退回。

网友:
长安对频,短按两次紫灯ppm

网友:
新手课堂,乐迪R6D收机变10通,与各种飞控连接的使用方法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43139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