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8n求助

楼主(2016-01-02):
m8nGPS上次坠机给摔了,上面有一个S4的二极管脱了,还有状态指示的发光二极管也不亮了,求这两个原件的型号!

网友:
找找电路图,修一下。

网友:
万能的淘宝有配件的,或者有不用的坏的MP4之类的电子产品,从上面取相应的元件换上,S4是整流二极管应用极广,基本数码电子产品上都有

网友:
微型原件到处都是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