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APM低电压返航,JJ突然乱跑。除此以外所有模式正常。

楼主(2016-01-02):
我在MP里设置了低电压RTL,确实触发了,但是返航的方向不对,直接往河里走。
我上传了LOG,希望有人能分析一下原因。
APM低电压返航,JJ突然乱跑。除此以外所有模式正常。 APM,低电压高电流 作者:txforever81 638 2016-01-02

注: APM 2.8版本,使用内置罗盘(外置的线不接),定高,定点,留待模式完全正常。我直接开关拨到RTL也正常。

网友:
很危险的做法。。。。。要注意啦。

网友A:
NSats:当前正在使用的卫星数量,GPS出错啊,卫星数量显示快破百了,还没有一次就能搜到几十上百卫星数量的,就算是多模接收模块有二三十就很厉害了。毕竟卫星轨道不同时刻变化的,一次搜不到那么多。HDop:gps的测量精度(1.5是好的,> 2.0不太好)下图远远超过2了误差大得很,所以低电压返航会出错没有正确的GPS坐标,下次起飞前一定要查看OSD上GPS星数,或者近距离定点试一下正常不,飞行中避免信号遮挡,低电压一般设置自动降落,除非你把低电压返航值设得够高,不然真到很低的时候根本不够返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Sats:当前正在使用的卫星数量,GPS出错啊,卫星数量显示快破百了,还没有一次就能搜到几十上百卫星数量 ...

哥哥,我从右侧列表选取“GPS”下拉框下的NSats和HDop。
貌似大部分是8-10颗,最高不超过13颗,我是M8N的正常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哥哥,我从右侧列表选取“GPS”下拉框下的NSats和HDop。
貌似大部分是8-10颗,最高不超过13颗,我是M8N ...

依然是GPS错误,HDOP超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依然是GPS错误,HDOP超了

GPS 错误发生在起飞前,我等蓝灯不闪了再起飞的。
总体HDOP偏高,但我看了下返航前 HDOP 1.96 ,数值不好但不至于完全方向错误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重新校正了下,明天腿上绑条绳子再试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PS 错误发生在起飞前,我等蓝灯不闪了再起飞的。
总体HDOP偏高,但我看了下返航前 HDOP 1.96 ,数值不好 ...

除了GPS检查,罗盘设置校准也要过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GPS检查,罗盘设置校准也要过一下

确实。
我其实是想弄明白原因。如果还有状况,我把罗盘外置再试试。

楼主:
经过自己分析,原因有点眉目。把日志"show map"一下,可见航线飞到河中央,事实上飞机没有越过河,坠在岸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那个日志我看了,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,你自稳解锁的时候,GPS只有5颗星,HDOP为4,这个时候定位的误差很 ...

1) GPS错误有2个,一个是提示错误,一个是恢复正常。麻烦去官网看看信息提示说明。
2) 我中间几次上锁、解锁,家的点不是日志开始的地方。
3) GPS定位不准,不代表其他的东西一定都好。
请你不要随便建议。因为你的建议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本人自有解决的办法。

网友(2016-12-06):
我的650上4S电池,每次设置Mini APM低电压14V自动返航,没有出现过问题,就是电池飞不了几分钟就自动回来了,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