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。自稳模式起飞往一遍飘。

楼主(2016-01-02):
自稳模式起飞往一遍飘,都说是中心问题,要从新校准加速度计水平,把重心设置在飞行器中心,电池一般都来回拆,飞友都什么方法让重心在飞行器中心点上。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下...

网友A:
想办法让所有设备往四轴中心靠,尽量保证四轴的重心在四轴机臂的中心受力点上,加速计一定要校准水平

网友B:
“自稳模式”飘很正常,如果”定点“那就不正常了。即便你把重心调得很中心,一点点微风,还是会让机机飘。所以,调重心是白费力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办法让所有设备往四轴中心靠,尽量保证四轴的重心在四轴机臂的中心受力点上,加速计一定要校准水平 ...

重心绝对放在中心点上看来也是不很大可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自稳模式”飘很正常,如果”定点“那就不正常了。即便你把重心调得很中心,一点点微风,还是会让机机飘。 ...

如果定点还飘那一般都是什么原因了,解决办法是什么。

网友:
正常你把控放平些

网友C:
自稳模式往一侧飘正常,在空中有风速,气流因素,你看看当拨动到定点模式下,飞机往不往一侧飘

网友:
自稳模式好象都会飘,好象也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自稳模式往一侧飘正常,在空中有风速,气流因素,你看看当拨动到定点模式下,飞机往不往一侧飘

定点要是还往一边飘是什么原因,怎么解决?

网友:
起飞一瞬间需要拉大油门,完全离地后就不会往一侧走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定点要是还往一边飘是什么原因,怎么解决?

校准罗盘,不行的话改油门形成参数

网友D:
各位大神们  借楼问一下  自稳 定高一直往机头方向漂  无风状态  即使航向转个方向 一样只往机头飘  重心往机尾方向调过来还是一样只往机头飘        加计校准没问题的   水平也没问题     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

网友:
加速度计没校好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或者重心没调好,。。

网友(2016-02-29):
自稳飘是正常的    除非完全无风    那有可能做到不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各位大神们  借楼问一下  自稳 定高一直往机头方向漂  无风状态  即使航向转个方向 一样只往机头飘  重心往 ...

试一试保存微调或自动微调
http://www.exuav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49

网友:
用水平仪校准

网友:
[APM]关于apm2.8,好多模友起飞就偏向一个方向的问题 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3521

网友:
飘是正常的,只要不是机架倾斜导致的飘就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