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云台问题

楼主(2016-01-02):
我的小六轴飞机是大疆V2飞控 ,乐迪AT9遥控器,二轴云台,最近有点想法想求教老师:
1.如何实现云台单独控制,要买一样的遥控器吗?还有入手后接法和设置

2.云台实现单独控制后,想在飞机前加装一个摄像头并图传给飞手,请问如何实现。

真心求教老师,希望老师能给予帮助,谢谢!!!

网友:
1、双遥控双接收,一个遥控控制飞机。另一个控制云台。控制云台的遥控可随便接愿意怎么控就怎么设置就行了。
2、图传用两个或一个都可以。用一个图传的话,图传要买2个视频输出通道的。监视器要用两个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

网友:
支持二楼,正解

网友:
针对2楼,做点补充:
1.控制云台显然是双控双接收,但是考虑到以后的话,建议你另一个遥控用信号稳定一点的,作为飞机的遥控,这样你现有的at9做云台手遥控,支持sbus和ppm,为什么不用at9做飞机遥控呢?因为at9相对其他遥控,在距离上还是不太稳定的,作为云台手的遥控够用了。接法可以根据你的云台来,说明书里都有的,该怎么玩怎么玩。
2.飞机上除了云台要用一个图传以外,建议用ccd摄像头和图传单独传输一个,遥控用的视频监视器,这样不管飞机飞到哪里你都知道机头在哪里,不然云台手切一下角度,没有点默契,你铁定丢鸡或者要切返航的。。。。(航拍任务GG)
3.既然玩云台了,建议不要用2轴的,首先2轴在结构上低频震动就过滤不掉,高频更扯淡,如果条件可以直接上3轴,起码飞机转向的时候拍下来的视频看着不会晕头。
4.六轴飞机,建议注意浆平衡和螺旋桨的选择,否则第三条就是扯淡,哈哈,其他的让楼下补充

网友:
六楼正解,照此执行。

网友:
嗯我也来学习一下

楼主:
小弟真是小白一个,感谢各位小哥给予的解答,明白了一些,因为我的飞机是在某宝买的,其实自己组装方面还不是很通,我的第二个接收机也插在飞控上吗?还是怎么弄?似乎飞控上好像没有插孔了吧现在,(大疆V2)要是换3轴云台脚架就要换成自动升降的,第二个遥控器的接收机是不是就可以换成其他牌子的了。接在飞控上?然后自动升降的脚架就可以接在第二个接收机上了吧?各位哥哥不要嫌烦,麻烦各位了!!

网友:
升降脚架你哪个控接都没事      云台的控制不用走飞控单独接接收机就可以了   貌似目前遥控器和接收机大部分都只支持同厂家的配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