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apm留待模式不稳

楼主(2016-01-03):
四轴配置:3515电机,kv400 ,1555桨,6s8000电池,710轴距,加云台和狗整机3kg,现调整pid后,自稳和定高模式较稳,但切留待模式后就有点小晃动,而且打杆回中时还晃几下,有风时也晃得厉害,是什么问题啊?本人新手,用留待飞肉些。。。这是我的日志, apm留待模式不稳 电池,云台,电机,四轴,APM 作者:hfy123hfy 1334 2016-01-17
哪位师傅帮帮我

网友:
没用过APM,同问。

网友A:
GPS定点的pid是可以单独调整的,默认值很小,大轴距反应慢所以晃了。

网友B:
使用及自动调参功能,然后修改几次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PS定点的pid是可以单独调整的,默认值很小,大轴距反应慢所以晃了。

哪一项才是?

楼主:
自动调参只更改了横滚和俯仰的值,第三、四列的值没有变化,第四列的值是不是留待模式的pid?

网友:
没用过APM看看怎么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及自动调参功能,然后修改几次,

老师!能帮帮我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PS定点的pid是可以单独调整的,默认值很小,大轴距反应慢所以晃了。

应当调哪项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当调哪项??

最后一项悬停PID,自动调参不做修改的,需要手动修改,具体我没调过700以上的参数

楼主:
这个应当是调大还是调小啊?怎么联系你啊。能告诉下QQ吗。

楼主:
我上传日志,请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下

楼主(2016-02-06):
有谁能帮帮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