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求一种电机动平衡的好方法,减震

楼主(2016-01-03):
有没有一种好的办法做电机动平衡?

网友:
要用动平衡测试仪的。在一定转速情况下,转子在围绕其轴线旋转时,由于相对于轴线的质量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离心力。这种不平衡离心力作用在转子轴承上会引起振动,根据平衡机测出的数据对转子的不平衡量进行校正,可改善转子相对于轴线的质量分布。所以想自己校正是不可能的。

网友:
我记得论坛好像有个人发过,等会给你找一下发链接

网友:
楼主没有自己动手找。

网友:
 这个最佳答案由 注定孤独终老 给出,感谢 注定孤独终老 的回答。  单击隐藏图章

网友:
自己动手改岂不是要拆开电机....

网友:
论坛上有视频吧?我看到过

楼主:
不用拆电机,在外壳上点502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