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如何让win系统直接可以驱动无刷电机运转

楼主(2016-01-03):
请教群里内大牛 如何可以让win系统 直接驱动无刷电机

网友:
没看懂,微软操作系统怎么驱动电机?

网友:
你可以让音频口直接输出pwm信号试试!

网友:
用USB试试

网友:
用windows操作系统 还真不知道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用电脑直接驱动吧?
不是很不现实,usb的输出功率太小了,更别说音频。
不过如果有个usb转串口器,再加个功率放大电路还是可以滴。

网友:
没有听说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