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晋请进,精灵动力问题请教

楼主(2016-01-03):
由于以前买下的电机-郎宇不想浪费了,出二手又不值钱,打算旧物利用配个山寨精灵航拍玩起飞重量不超1250克。不知以下这动力配置合理不:X2216(多轴专用电机)4个
好盈乐天20A电调4个
挂飞宇mini2D云台+鹰眼6s相机

3S4300mah电池
(或者配4S4000mah电池更好???)
请各位模友踊跃发言

网友A:
用 4s 4000,动力才够,因为3s 我认为不够力,我也有台山精,我是用2212 山寨战神,8寸桨,4s 5200电,暴力飞有个20分钟左右。

楼主:
用4S的容量必定小过3S的,所以飞行时间上4S和3S区别不大,用4S只是为了提高负载动力吧,我自己寻思是这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 4s 4000,动力才够,因为3s 我认为不够力,我也有台山精,我是用2212 山寨战神,8寸桨,4s 5200电,暴力 ...

请教,我也准备装一架山精,山精外壳电池仓装4S 5200的电池空间够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,我也准备装一架山精,山精外壳电池仓装4S 5200的电池空间够吗?

这个不清楚,等有经验的模友回答

网友:
2216配20A电调会不会有点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,我也准备装一架山精,山精外壳电池仓装4S 5200的电池空间够吗?

4S 5000肯定装不下的,不过4S电池力效比3S好点

网友C:
个人感觉电调、云台都可以。但是2216用11寸桨搭配比较合理,还是个电老虎。
山精轴距350左右,用的都是9寸桨,用E310或者TM AIR350比较合适。因为这两款电机3S、4S都可以用。

如果你还是要用原来的电机,电池怎么用看电机的KV,920kv以下的上4S,920kv以上的用3S。但是要玩航拍最好4S,3s的话明显感觉风大点扛不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教,我也准备装一架山精,山精外壳电池仓装4S 5200的电池空间够吗?

根据电池仓尺寸,目前来看自组的,可以买到的是4S4200。

5200的话,看电池长度和厚度,单片长度不超过120mm,厚度不超过8mm就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个人感觉电调、云台都可以。但是2216用11寸桨搭配比较合理,还是个电老虎。
山精轴距350左右,用的都是9寸 ...

2216电机KV值是8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根据电池仓尺寸,目前来看自组的,可以买到的是4S4200。

5200的话,看电池长度和厚度,单片长度不超过12 ...

这KV值上4S4000和9450桨可以吗?乐天20A电调抗得住不?

网友:
看起来不错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KV值上4S4000和9450桨可以吗?乐天20A电调抗得住不?

绝对没问题,20A够了。

网友C:
那就上4S,动力表现会好很多。

楼主:
赶脚4S比3S容量会小些,不知续航时间同比3S会不会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就上4S,动力表现会好很多。

听您这么一说感觉有点低了  ,那就旧物利用吧,入一套山寨精灵机壳装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听您这么一说感觉有点低了,那就旧物利用吧,入一套山寨精灵机壳装上 ...

800kv 肯定是4S,3S你会感觉油门很软,操控信心会不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800kv 肯定是4S,3S你会感觉油门很软,操控信心会不足。

山寨机壳有卖的吗?电池仓能上4S4000毫安的不?请PM我链接

网友:
4s必须的。          .

网友:
我也来看看怎么配置好点

网友:
用2212可以了

网友:
我也想组,上pix,电调电机已经买好了

网友:
剩点醋,再配点螃蟹。

网友:
山精的电池仓有点不好。装大电池要自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山寨机壳有卖的吗?电池仓能上4S4000毫安的不?请PM我链接

同求山精机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