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天电调换电容

楼主(2016-01-03):
一只20A的乐天电调炸坏了上面的470uf电解电容,手头没有同规格的零件,想拆另一个电调的220uf电容换上用,问题来了:1、换小容量的电容行吗?2、是不是要电调专用的高频电容,普通同容量的电解电容能用吗?

楼主:
等专家回答

网友A:
电容不用也可以

网友:
最好规格一样,避免使用中出现问题,毕竟上天的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容不用也可以

不用也可以,有根据吗?

网友:
上修电器那里找一个差不多的换土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不用不要紧

楼主:
那个电容起什么作用?为何不用也行

网友:
电容不用,真的可以?那,为什么每个电调都带有电容?

网友:
我弱弱的说一句电容应该是用来滤波

网友B:
找个大点的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个大点的就可以了

原值470微法,换了个330微法的,找不到470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值470微法,换了个330微法的,找不到470的

往上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纯电容滤波的没问题

网友(2018-09-17):
电机才启动时一直抖,加大油门就正常转了,也校准了很多次都是这样是哪里的问题啊?乐天40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