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理工】乐迪pix测评第二帖,基本装机与调试

楼主(2016-01-03):
大家好我是理工,这是乐迪pix的第二个测试帖,主要说明装机注意事项以及一些设置调试上的技巧,首先要说明的是,在写帖子之前,这个乐迪的pix定高一直有问题,一切定高就满油门上升,然后再回落到正常高度,在和乐迪的工程师交流之后,他建议我更换气压计上的海绵,更换后问题得到解决。也许是出厂的时候海绵不合适,也许是开箱帖的时候因为拆了外壳导致海绵安装不正确,无所谓,飞控本身是没有问题的,下面是正文内容
先上视频~
要说明的几个问题。
1.      因为乐迪宣称更改罗盘和供电走线方式,可以减小干扰。我在中心板里面塞了4个乐天20加一个bec分电板。假如这样没问题的话,说明这样设计内罗盘也很靠谱。
2.      如图1所示  安装减振板的时候 用一根线穿过孔,然后套住减震球往下拉,很方便的就安装好了,云台啥的减震球安装也可以用此法。
3.      供电部分建议打胶固定,我用的是E8000.

楼主:

大家好我是理工,这是乐迪pix的第二个测试帖,主要说明装机注意事项以及一些设置调试上的技巧,首先要说明的是,在写帖子之前,这个乐迪的pix定高一直有问题,一切定高就满油门上升,然后再回落到正常高度,在和乐迪的工程师交流之后,他建议我更换气压计上的海绵,更换后问题得到解决。也许是出厂的时候海绵不合适,也许是开箱帖的时候因为拆了外壳导致海绵安装不正确,无所谓,飞控本身是没有问题的,下面是正文内容

先上视频~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QzMzkwMTAwNA==.html?from=y1.7-1.2
要说明的几个问题。
1.      因为乐迪宣称更改罗盘和供电走线方式,可以减小干扰。我在中心板里面塞了4个乐天20加一个bec分电板。假如这样没问题的话,说明这样设计内罗盘也很靠谱。
2.      如图1所示  安装减振板的时候 用一根线穿过孔,然后套住减震球往下拉,很方便的就安装好了,云台啥的减震球安装也可以用此法。
3.      供电部分建议打胶固定,我用的是E8000.

网友:
上次失踪的图终于来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这个视频也看不了/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发重复了

网友:
遥控挺好看的

网友:
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

网友:
寻求PIX稳定版固定翼固件

网友A:
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

遥控器取消所有混控

网友:
请教设置HC-05 -06蓝牙模块步骤

网友:
我的飞机都飞老远怎么地面站小飞机一点也没动
PIX 固定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