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门固定翼感想

楼主(2016-01-03):
今天去试飞前不久装好的冲浪者,失败。

以前从来没有飞过固定翼。模拟器断续的联系了几周,起降自如。也就是降落和对跑道多花了一定时间。从来没有考虑到起飞有过问题!

我的机机是kv1200电机配5寸桨。30a电调,3s的电池。另外有apm飞控和图传。

由于模拟器练习从来没有在起飞遇到问题,今天找了片庄稼地,麻利的装好飞机,然后测试舵面,遥控,图传。到了起飞的前一刻还是有点小紧张。

模拟器打多飞机半油就可以起飞,油门推到半油,用手高速抛出,大约飞出几米有栽头的意思,拉起鸡头之后机身偏转,当然就掉了。总结原因是推力不够!

又一次检查然后抛起,不过这油门少说80%。飞的距离明显远了不少。不过由于有微微侧风,飞机明显偏转,遥控纠正有效果,不过高度已经不够拉起失败,理论上讲apm飞控用自稳起飞,飞机会启动纠正,不过感觉还是没有即时拉起来的原因。

最后一次飞行现在完全逆风抛飞,开始效果非常好,飞行时速增加,我想慢慢拉起飞机升空,只见机头慢慢上仰,然后应该是仰角过大重重的摔了下来,腰上开裂,电池飞出。猜测原因是浆推力偏小仰角大点就会失速。

回家修机机,飞控限制仰角。顺便请高手指点一二。

以前的照片

网友:
刚入门就全套fpv,厉害,线布的很规整

网友:
刚开始起飞简单啊,全油门,先飞起来再说,倒是降落很是头大.

网友:
支持,继续折腾。              .

网友:
帮顶 配置可以

网友:
1200kv,5寸。。。怎么感觉小了,我用的2450kv6寸

网友:
好高级的配置,帮顶!

网友:
1200KV电机要上8寸或者9寸桨,加高电机座

网友A:
布局好挤啊 舵机可以考虑侧装而不是装在里面 桨有点小了 推力感觉跟不上

网友B:
1200配5寸当然失败

网友C:
不错装机走线漂亮

网友:
看着确实像个老鸟

网友D:
电池不好拿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池不好拿吧。

?不好拿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?不好拿

电池位置不好拆装吧。

网友E:
这是四轴转过来的吧,电子基础很好,波形器都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是四轴转过来的吧,电子基础很好,波形器都有!

嗯四轴转来的,做嵌入式的,因为图传让罗盘初始化失败,让gps星数量变少。强迫症的我,不想移动GPS位置。各种测试找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池位置不好拆装吧。

有推荐位置吗?

楼主:
嗯四轴转来的,做嵌入式的,因为图传让罗盘初始化失败,让gps星数量变少。强迫症的我,不想移动GPS位置。各种测试找问题。
总结1:平行走电源线产生干扰磁场。换成双绞线问题解决。
总结2:图传元器件面没有任何屏蔽造成高频电路谐波泄漏影响gps和罗盘。解决办法是让图传元器件面背对GPS。
总结3:电调产生巨大干扰,让图传出现网纹。解决办法是电调加共模滤波电路,加锡箔纸,包裹电调,视频信号统一走屏蔽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200配5寸当然失败

求指导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嗯四轴转来的,做嵌入式的,因为图传让罗盘初始化失败,让gps星数量变少。强迫症的我,不想移动GPS位置。 ...

赞一个,有你们这些开发者,我们模友用的东西相信会越来越亲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布局好挤啊 舵机可以考虑侧装而不是装在里面 桨有点小了 推力感觉跟不上

不过东西正好放下了,就没有考虑移动舵机,钢丝下放了接收机和电源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错装机走线漂亮

我自己动手做的线配合布局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有推荐位置吗?

一般都放机头压重心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赞一个,有你们这些开发者,我们模友用的东西相信会越来越亲民的

广大模友遇到问题可以一起解决,此次装机最大的感悟是模友用的模块都是凑活的东东,电磁兼容差的几乎处于凑活的地步!你可能没有理解电调产生的脉动干扰幅度是4.5v的概念,供电才12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般都放机头压重心吧。

岂不是我装飞控的位置?妈的难怪呢!不是说放重心么?又是什么说法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岂不是我装飞控的位置?妈的难怪呢!不是说放重心么?又是什么说法

通过电池前后移动使重心位置调整到规定位置。
你现在装机情况可能很难保证实际重心位置在要求的位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自己动手做的线配合布局

等我装机帮我参谋参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广大模友遇到问题可以一起解决,此次装机最大的感悟是模友用的模块都是凑活的东东,电磁兼容差的几乎处于 ...

可以用抗干扰起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指导

1200得用9寸,但这样电机坐要加高。5寸三叶或者6寸两叶用2400kv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通过电池前后移动使重心位置调整到规定位置。
你现在装机情况可能很难保证实际重心位置在要求的位置。

意思使用手动模式,调制机身配重可以平飞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意思使用手动模式,调制机身配重可以平飞?

是。。
全装备后重心要调整到设计位置才好飞。
手动模式可平飞才好。
用飞控去平衡的话很费电。
也不安全。

网友:
飞控你都没有安装在重心位置 偏了这么多

网友:
你难道不知道锡纸导电吗 你gps不怕短路?

网友:
应该是头轻了,头重不怕,头轻是不稳定状态很容易失速炸机

网友:
另外动力太不合适了,5寸浆是配合2600kv用的

网友:
电机kv过低,动力不足,可以地面测试下推力,推重比至少1才能安全手抛起飞

网友F:
建议是更换高kv电机。加高电机座换大浆的话还会遇到其他问题呢,推力线,反向扭矩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建议是更换高kv电机。加高电机座换大浆的话还会遇到其他问题呢,推力线,反向扭矩等问题

我买了6寸6叶浆!浆产生的推力应该和要克服的重力有一定关系,我希望这样可以增加推力,现在不会盲目升空了。

网友:
电机跟桨叶不搭配啊

网友:
是不是重心有问题

网友:
我之前也有试过,冲浪者因为重心的问题头总是沉一些,我就把电池靠后放了一放

网友(2016-02-16):
是不是重心的额问题

网友:
你这电机应该上kv2200,或者上8寸桨,不然拉力不够。

网友(2016-05-29):
线排布的很规整,一看就老手,但电机的KV值与桨不匹配,刚玩固定翼难免会有所忽略。冲浪者还是比较好飞的。

网友G(2016-07-27):
呃,用锡箔纸包住GPS和ESC。。。这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呃,用锡箔纸包住GPS和ESC。。。这。。。。。

经过实际测量,辐射干扰一致非常明显!还有就是gps正面没有锡箔纸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经过实际测量,辐射干扰一致非常明显!还有就是gps正面没有锡箔纸

没用。。。。你得包住需要防干扰的元件,而不是干扰源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没用。。。。你得包住需要防干扰的元件,而不是干扰源。。。

毕竟切断干扰源从根源入手,你的观点没有不符合处理EMI规范!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毕竟切断干扰源从根源入手,你的观点没有不符合处理EMI规范!

但是你那样处理并不能切断干扰源,甚至一点都不能削弱干扰。。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毕竟切断干扰源从根源入手,你的观点没有不符合处理EMI规范!

无论是磁场还是电场,都能轻易穿过锡箔纸;如果锡箔纸接地还能切断绝大部分电场,但是磁场还是无能为力——还得靠保护易被干扰的电子元件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无论是磁场还是电场,都能轻易穿过锡箔纸;如果锡箔纸接地还能切断绝大部分电场,但是磁场还是无能为力— ...

照这么说锡箔纸包裹罗盘就隔离磁场了?我也没准备隔离磁场呀。目的就是防止干扰脉冲不辐射出来。你要隔离磁场干嘛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但是你那样处理并不能切断干扰源,甚至一点都不能削弱干扰。。。

如果说你认为没有,自己过来看,或者做两套设备自己对比。

网友:
冲浪者,哎,我的冲浪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说你认为没有,自己过来看,或者做两套设备自己对比。

一套就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