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把自己做的异形四轴续航能力增加

楼主(2016-01-04):
自己属于新手,上次做了一个碳钎维管的异形四轴,续航时间只有13分钟,见这个帖子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61691-1-1.html,有坛友提到可以更换动力提高续航,我琢磨了下有道理,因为我的机架没法减重了,那么只能换动力了,这次决定顺道把led灯也加上。上网研究了好久,决定上4s电池,2系电机里面选个大的,最终上了2810,还是1047的浆。
嘿嘿,上了4s,5200mah锂电,整体带电池重量1530克。比原来重了,不过经过测试,图传,led灯全开,续航达到20分钟。时间大大增加了,高兴呀。
昨天又上了个3s,8000mah的15c锂电,居然超过了25分钟.这下可以3s,4s同时使用了。上了led灯,还带低电压报警功能,bb响也省了。

网友A:
多大的架子?10寸桨?

网友B:
好重啊,飞的暴力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大的架子?10寸桨?

轴距大约350左右,10寸奖到极限了,只差几mm就碰到了,为了上4s电池,把电机都垫高了,不然奖就打到电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重啊,飞的暴力不

自己是菜鸟,还不太会飞,现在还在练习四面悬停,不敢暴力呀

网友C:
原来的动力续航多久,换了什么动力,续航又多久给予参考我也想提升续航能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来的动力续航多久,换了什么动力,续航又多久给予参考我也想提升续航能力

原来是郎宇2212电机,20A电调,1050木浆,3s电池,5.8G图传,续航13分钟,现在就是换了2810电机,4s电池,还加了led 等,换1047碳纤维浆其他不变

网友D:
好啊,宝贵的经验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啊,宝贵的经验

谢谢支持

网友E:
3s8000ma,楼主把机子当驴子用啊!

网友:
不错
支持,机架好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来是郎宇2212电机,20A电调,1050木浆,3s电池,5.8G图传,续航13分钟,现在就是换了2810电机,4s电池 ...

电调没换吧,

网友F:
有灯光的机机,漂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3s8000ma,楼主把机子当驴子用啊!

这个8000mah的C数低,15c的,不重,比4s5200mah的还轻些,我还准备上10000mah的试试

楼主:
没换电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有灯光的机机,漂亮。

谢谢,有光的漂亮而且晚上可以玩

网友C:
同样的配置,4S5200续航久还是3S8000续航久,两者哪个更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同样的配置,4S5200续航久还是3S8000续航久,两者哪个更重

目前是3s 8000续航更长,这个8000是低c数的,比4s5200还要轻些。但是按照2810电机参数上面是写的配10寸浆要用4s电池,这样拉力要比3s电池大不少。我准备搞个4s 8000mah的电池再测试一下

网友G:
不错啊,我的只能飞20分钟提升不了了

网友:
是的。不过晚上玩有危险的。

网友:
多少KV的

网友:
好小的机子

网友H:
不错不错,楼主的经验很宝贵啊~~~不过我觉得吧,穿越350有点大了,灵活性会受影响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不错啊,我的只能飞20分钟提升不了了

20分钟已经够好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不错不错,楼主的经验很宝贵啊~~~不过我觉得吧,穿越350有点大了,灵活性会受影响吧。 ...

也不一定穿越了,还没那个水平,灵活性肯定比小机器要差,好处就是很稳,适合我这样的新手玩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不一定穿越了,还没那个水平,灵活性肯定比小机器要差,好处就是很稳,适合我这样的新手玩 ...

我的450玩的差不多了,这几天正在看机架,想弄个250玩穿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