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8的降落咨询

楼主(2016-01-04):
请问下各位前辈,我装好了F450的四轴,天7的遥控,在用自稳模式下降的时候速度特别快,而我加一格的油门它又升上去了。该调什么参数让让加减油门稍微柔和点呢?

网友:
直接用land模式,在头顶高空时切换到land,记得落地后把油门打最低以防切换模式后忽然起飞

网友A:
如果用自稳模式,最好自动调参一次,然后保存,这样会柔和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用自稳模式,最好自动调参一次,然后保存,这样会柔和很多

已经自动参了,难道是调太过了? 我再去试试,多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自动参了,难道是调太过了? 我再去试试,多谢!

再小点试试

网友B:
油门曲线,舵量都调下

网友C:
用定高模式降落就可以了

网友D:
用定高模式降落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油门曲线,舵量都调下

多谢!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定高模式降落就可以了

定高模式感觉油门总是控制不灵敏,所以还是想用自稳的。多谢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定高模式降落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还是想把自稳模式收拾好。  谢谢

网友:
一点点来,哈哈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就是因为油门不灵敏才好降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