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APM 三角翼 自稳模式如何调试

楼主(2016-01-04):
自稳左右倾斜都正确,但是上下不正确

网友:
通过舵机反向,舵机对调可以调整到正确方向。

网友:
想用cc3d飞控玩飞翼

网友:
应该是没设置正确,你说的上下不正确,应试是升降不正确吧?教程里有说到,你自己看一下教程,然后反思一下,就用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