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F3飞控 飞机放在平稳的地上推油门后 飞控油门自动衰减

楼主(2016-01-04):
飞机放在平稳得地上 去掉桨,光推油门 观察地面站发现有2个电机的油门输出在一直衰减,1个电机的油门输出基本能保持 ,1个电机油门可以保持。求问泡泡老师 这是什么原因。

楼主:
F3飞控 解锁推油后 飞控油门输出衰减到1150

飞机没装桨 放在平稳的地上,解锁推油门后,地面站显示有两个电机的油门输出一直在衰减  等一会就会衰减到1150,只有一个电机可以保持油门,一个电机会减少一点但不会减少到1150。求问泡泡老师这是什么原因、、电调单个校准过,4个一起也校准过。

网友A:
有毒,发了俩个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毒,发了俩个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额 不好意思,刚才网络卡了。。点了半天没反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额 不好意思,刚才网络卡了。。点了半天没反应

F3飞控 飞机放在平稳的地上推油门后 飞控油门自动衰减 飞控,电机,地面站,泡泡老师 作者:我是大白 560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你的控是14SG的,请调整遥控中立位至1500,全部在遥控器上操作:进入LNK-SUB TRIM-将AIL ELE THR RUD微调(同时连接飞控地面站,遥控这个界面,原来显示1520)至1500 ,(我是SBUS接收,4个微调值全是-31,给你参考的),你试试吧,还有衰减的问题,我没有遇到过,你先把中立点的问题搞好,看还会不会衰减,还有算法请用LUXFLOAT,

网友:
有泡泡老师指点,我们也跟着学习。

网友:
衰减有可能是你机架摆放不平..导致飞控想降低一侧转速来平衡机体..但是一直不能恢复水平..所以一直降低..
通俗的解释就是这样

楼主:
已解决 谢谢大家

网友:
什么问题,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应该是电池电压不够,无法同时驱动四个电机,我之前就是这钟情况

网友:
咋解决的 我这也是这个问题 f3飞控

网友:
说说是什么问题,怎么解决的?我也有F3

网友(2016-03-18):
说说怎么解决大,大家都有这个问题,论坛相互交流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