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FT280穿越机搭配NAZE32与Matek 5合1分电板装机参考

楼主(2016-01-04):
玩穿越机的应该有很多人用过Matek的分电板,尤其是五合一的那个分电板,带电压报警和灯控功能,用着确实方便,上回发的装机理线帖,选了比较难搞的一个飞控来装机,这回再装一个作参考,选用普通版的NAZE 32飞控搭配Matek五合一分电板,另外选用比较头疼的直针版的接收机,这次电机和电调全部用了银燕新款的2205电机和新款 NANO 20A V2,主要是来试试这个搭配飞行性能如何.

装机配置:
机架:YFT280
电机:银燕2205
电调:银燕 NANO 20A V2
飞控:NAZE32 普通版
接收机:FUTABAT6J R2006GS

首先来看一下电机和电调,银燕原装是没有套热缩管的,自己套上一个10mm的热缩管吹一下就行,2205电机和2204区别很小,除了字不一样,其他的地方基本看不出任何区别,不同的是,2205配的是防松螺母,而不是之前常用的自锁电机帽。
第一步先来焊电调和主电源线,Matek分电板背后有两条喷锡的焊盘,先把主电源焊上。
接着焊电调,先大致打量好安装位置和预留长度,电调的电源出线需要剪一边长一边短,这样可以打个直角。

焊好之后先放在一边来,因为分电板和飞控的安装孔是一样的,所以需要用到尼龙柱来固定,这里需要选用的是m3*4+6的尼龙柱,不过尼龙柱的一端出头是6mm的,略长了一些,需要用斜口钳剪掉一些。

然后一上一下固定在机身主面板上。
四个孔安装柱都装好之后就可以把分电板装上了,同时把电机和航灯也装上。
接着把过长的线剪掉。
然后就是考验焊功了,焊电调线的时候记得焊一个测一个,先不吹热缩管,可以用这种舵机测试器测转向。

焊好之后吹热缩管。
四个电机全部焊接完成。

现在再把脚架装上,电机线靠着铝柱边缘走,刚好理成三根并排的线。
四个全部装上。
电机电调装好之后开始焊航灯的电源线,分电板一共支持6路led控制输出,像这样现在分电板上接好线头的一端。
另一端穿过脚架的另一个槽剪掉多余的线头,然后焊上。
另外需要从分电板上接出一个5V的BEC电源和报警遥控信号线,然后整理好之后就完成底部的组装了。
上底盖板,另外上底板之前最好先在电源头上打点704硅胶。
现在翻到正面来,先来看看naze32,原配的接收机信号线是用这种头子,但是装上之后会从机身侧面凸出来,所以直接剪掉。
然后直接焊在飞控板上,我只焊了前5个通道。
然后把飞控安装在尼龙柱上,发现银燕的电调出线是逆天的长,这么长的线只能一个字:剪!
剪短之后。
用端子头重新压个头子。
插上之后刚刚好。
至于接收机的处理也就简单了,不同的就是因为用了直针版的接收机,高度接近20mm,高于机身电池板和主面板的15mm,所以只能放在前面的加高部分,然后把图传装在后面,顺手理一下线,把分电板的控制线插上。
图传什么的暂时先不装,预留一个电源头,直接上盖板就OK了,当然因为naze32的USB在后面,还是建议不要这么急的把电池板装好,先用电脑把固件升级,调试好基本参数之后再盖上。
最后的效果,图传天线装在了尾部,看起来周边没有一丝线头外露,很舒服。
装上电池看看航灯效果。
外场飞行。

楼主:
总结:这个机架本身是将电调和电源分电部分和飞控图传部分分离安装,用边缘挡板阻隔外部,隐藏大部分的线头所以看起来会简洁很多,另外Matek分电板可以直接5V的圆形LED航灯,同时可以改变闪烁方式,报警时蜂鸣器和灯可以同时鸣叫和闪烁,两者搭配使用的效果最佳,另外,关于接收机和图传的安装比较灵活,可以自行调换位置。

楼主:
关于穿越机装机技巧我会不定期更新,欢迎模友一起来交流,附上本人QQ:821950042,欢迎交流!

网友:
机机干净,漂亮。

网友:
有强迫症的人装机就是漂亮

网友:
干净漂亮了,这架子不错

网友:
脚 架是亮点

网友:
漂亮,很简洁,这还得工具齐全,我就一直不敢剪电调的线,没工具搞呀

网友:
看起来很不错~~~~

楼主:
独家设计

网友:
焊工需要下功夫

网友:
制作精良。
步骤详细。
整机干净利索。
值得顶一下。
一些建议。
电调信号线也直接焊接更好。
接收机换个小点的带SBus或者ppm的更好。
祝爽飞!

楼主:
放个炸机视频,小手一抖,从十几米高空掉下,只炸了一支桨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QyODE0NTgyMA==.html

网友A:
楼主的飞机led在哪里买的啊挺漂亮的。我也想搞

网友B:
做的真漂亮啊。那个电调的头子怎么弄的,需要专门的工具么?我就怕剪了没东西装不上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飞机led在哪里买的啊挺漂亮的。我也想搞

你搜下穿越机LED灯板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的真漂亮啊。那个电调的头子怎么弄的,需要专门的工具么?我就怕剪了没东西装不上了。 ...

需要夹线钳夹下

网友B:
看来得买把钳子,这个应该叫什么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来得买把钳子,这个应该叫什么钳?

杜邦端子压线钳

网友:
好,知道了,谢谢啊。

网友(2016-02-06):
回复为了收藏,过几天零基础第一次装机,好好研究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