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的apm,刷固件出现以下提示,求助

楼主(2016-01-04):
刚到手,一台电脑无法装apm驱动,用了另一台,可以装驱动com3,而无法刷固件

网友A:
请手动下载固件   目前没办法连接到apm官网下载固件了 要翻墙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手动下载固件   目前没办法连接到apm官网下载固件了 要翻墙下载

搞定,原来是因为服务器在国外,国内的网络很难连接上服务器,进入网站下载了固件之后,用本地烧写进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搞定,原来是因为服务器在国外,国内的网络很难连接上服务器,进入网站下载了固件之后,用本地烧写进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firmware.diydrones.com/

怎么现在连接地面战出现这个

网友A:
刷好固件后关闭地面站  飞控断电 重新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刷好固件后关闭地面站  飞控断电 重新连

木有用,我在搞一下,都尝试下,重新刷固件

楼主:
搞定,我还是用本地固件刷一下,,然后加载3.1的固件,就可以

网友:
看到的都是elf文件!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刷好32U2与2560的bootloader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