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泡泡老师求助~~OSD与电压模块

楼主(2016-01-04):
1.一开始我的MINIOSD(不是雷迅家的)刚买回来,直接接图传和相机是可以传画面的。后来我无知地刷了bootloader(这是啥?)进去,就没画面了。
   再后来又经过一番折腾连接,按着刷了2.2的固件与中文字库,接上电两个蓝灯常亮,但侧边的小灯呈红色闪烁。显示屏上面只有OSD的固件版本,
   接下来要么没信号(CCD完全雪花)要么一堆混乱的颜色图像(小蚁)。请问这是啥情况
2.电压模块按照404的参数写入,只有电流显示,无电压,校准了写入也不行,是怎么回事
3.PAL格式如何转换,刚刚看OSD供电那篇说用了数传不用接RX线,是这个原因吗

如果需要分析图像照片,留个言,我周末回去拍

网友A:
1、BOOT之后,里面什么也没了
2、应该是7456没工作或坏了
3、PLA制在软件里设置
4、新手APM、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,方便查询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41095-1-1.html
OSD编里,你应该能找到问题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泡泡正解。

网友:
我来看看学习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BOOT之后,里面什么也没了
2、应该是7456没工作或坏了
3、PLA制在软件里设置

多谢泡泡老师还想问问7456是啥
PLA就在config里设置?
那电压模块怎么处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泡泡老师还想问问7456是啥
PLA就在config里设置?
那电压模块怎么处理? ...

7456是管视频图象合成的。
PLA就在config里设置
电压模块有问题,换一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