泡沫塞斯纳

楼主(2016-01-05):
有了一个kt写真的塞斯纳之后我这两天又开始用泡沫切塞斯纳了。刚刚完成机翼,尾翼和垂直尾翼的切割。还有就是自己做的叶片,很好用。分享一下。明天开始机身,我会一一上图的直到做好为止。

楼主:
警告,,在切割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手中的刀,我不小心给割了一刀。缝了五针。

网友A:
首先慰问楼主的手,然后亮点是楼主第18张图片的电脑屏保,其次是铰链真心花了功夫,可是舵机实际工作可能不需要这么大的角度,用纸铰链足够了,一般做KT板机用透明胶布或者加纤维胶带就OK,支持DIY,顶起。

网友:
支持DIY  再细细打磨

网友:
支持diy,支持楼主的电脑壁纸

网友:
楼主受苦了。表示慰问。

网友:
铰链太重了。

网友:
最好还是做个翼型切好点

网友:
小改塞斯纳,等飞行结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警告,,在切割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手中的刀,我不小心给割了一刀。缝了五针。

這机翼做得很好,樓主要小心刀利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慰问楼主的手,然后亮点是楼主第18张图片的电脑屏保,其次是铰链真心花了功夫,可是舵机实际工作可能不 ...

第18张图片的电脑屏保    我看到時也想說,正

楼主:
电脑屏保要不我上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