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模好,OSD的选购,,,

楼主(2016-01-0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位老模好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问如果要购买 OSD 选什么品牌的比较好呢? 购买时又根据什么数据来购买?大疆MINIX 的飞控连GPS都专用吗?

小刘子在这谢谢各位老模了

网友A:
根据飞控品牌 dji买dji的 开源买开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飞控品牌 dji买dji的 开源买开源的

可以选用其它的飞控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可以选用其它的飞控吗?

可以选用其它的OSD吗?

网友B:
osd选择,首先确定你使用的飞控。不是所有osd都是通用的。比如dji,一般除了原厂的miniosd   iosd 就是非凡的osd了。

网友C:
你得告诉大家你用的什么飞控,不然不好推荐

网友D:
是的,既然说,就得说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的,既然说,就得说清楚。

好的   好的   下次注意     比如说 极趣 MINIX  飞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得告诉大家你用的什么飞控,不然不好推荐

极趣 MINIX  飞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osd选择,首先确定你使用的飞控。不是所有osd都是通用的。比如dji,一般除了原厂的miniosd   iosd 就是非凡 ...

极趣 MINIX  飞控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极趣 MINIX  飞控。

首选是他们自己的osd,其他的就不知道了,哈哈

网友:
最好用回跟飞控一个牌子的OSD

网友:
同品牌兼容性要好一些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记得多年前初玩四轴,用的是kk飞控,不能接osd,所以用上穷人OSD Remzibi,这个osd是独立运作,任何飞机都能用上,价格不高,百多元已有osd及gps,唯一的缺点就是精度不高,新手玩玩是可以的。但不要要求太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