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求助

楼主(2016-01-05):
谁能教我Naza v2飞控,E310动力系统的调试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看泡泡教程吧

网友:
1.默认v2的感度基本都能飞起来
2.可以通过调参软件,设置X1和X2控制感度参数,遥控器上x1和x2映射到旋钮通道

网友:
百度naze v2教程,泡泡教程,就这两个就ok了!

网友:
调试哪里?

网友:
多看教程,慢慢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