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关于SP Racing F3飞控解锁设置问题

楼主(2016-01-06):
我现在用的遥控是JR 28x、飞控SP Racing F3,在设置完成后用方向舵正常(行程量已经调整过)解锁解不了;但用模式开关可以解锁?请教泡泡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泡泡老师能不能加一下QQ指导一下QQ:78924025

楼主:
还有请教一下大家SP Racing F3飞控时用PWM接收机是不是LED灯就不能用?

网友:
我知道NAZE32在PWM模式下LED不能用,在SBUS模式下可以用,F3还木有用过..

楼主:
谢谢各位,问题已经解决。

网友:
在pwm模式下可以用LED,首先入CF網,飞控跟軟件連接后,在第—版下方把LED功能打勾,然後去LED設定那版,清除原本設定,選擇設定LED,然後加自己想要效果。

网友:
我也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求解决办法,cf上各种参数和泡泡老师的一样

网友:
楼主怎么解决的呢,我现在都是用一个开关专门解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