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疆电机2312

楼主(2016-01-06):
效率跟2216比是大还是小?2312A跟2312有何区别?

网友:
看数据喽 没数据说什么

网友:
效率不好说 拉力还是2216大

网友A:
肯定是2216加1047力效好啊,我的带飞宇三轴 1.52KG 4S4000 飞15分没问题,17应该是极限,2312配九寸4S电池除非重量控制在1.3KG左右或者更低,也是1.5KG左右是比不过2216的,2312A和2312拉力上没有明显差距,最终选哪款要看你的四轴预计重量来选,像我的机架能再减减飞的更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2216加1047力效好啊,我的带飞宇三轴 1.52KG 4S4000 飞15分没问题,17应该是极限,2312配九寸4S电池 ...

因为自组精灵的桨距限制,只能上9545或者9450桨,从扭力上来说,9450桨也许和1045桨接近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自组精灵的桨距限制,只能上9545或者9450桨,从扭力上来说,9450桨也许和1045桨接近? ...

相同或者相近KV 2312 和2216来比,2312 九寸不会比2216 10寸拉力大,2312除非KV1200-1400才比得过,不过那是力效不行扭力小,存粹靠高转速来达到或超过2216的拉力,电机发烫飞行时间短,以前猛禽360用恒力2312 KV 1400上九寸1.6KG只要45%左右油门就能悬停,不过3S 4000左右的电池最多飞10分钟

网友:
看实际情况吧。           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