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年没用的甲醇发动机需要如何处理才能重新使用?

楼主(2016-01-06):
最近想玩玩油车,二年没用的18级甲醇发动机需要如何处理才能重新使用?需要全部把发动机拆开吗?要注意些什么?请各位大侠,师傅们指教。

网友:
如果当时加入事后油封存现在应该没问题,如果曲轴转不动了就要拆了清理才能用

网友:
没用过油机帮顶!

网友:
拆开清洗发动机,检查油箱漏油情况,舵角连接是否松动,舵机中立位,舵面机身,起落架螺丝

网友:
最好全部检查一下,在地面推拉几次油门,检查供油情况,猛收油门会不会熄火停车,猛推油门会不会富油熄火,地面小事故,上天就是大事故了!

网友(2016-03-13):
最好还是拆开保养一下吧

网友:
有条件的话,全拆了,用煤油清洗,或者浸洗,有超声波清洗机那就更好了

网友(2016-04-22):
想购买,学习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