萝卜最近在整理穿越的一些疑难问题.有问题的直接论坛提出

楼主(2016-01-06):
主要针对入门新手的一些问题。参数的调节问题等等。
大家可以直接跟帖提问,萝卜懂的肯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。

最近也在整理一些入门简单化的视频。

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,我会以最简单的方式,录制到视频内。方便大家看懂。

萝卜本人也在早九晚五的上班,时间也非常有限,不过有时间还是会帮大家把问题解决的。

网友(2016-11-24):
期待萝卜哥能尽早把这些整理出来分享。。。

网友:
支持大萝卜支持大萝卜支持大萝卜

网友(2017-11-03):
求讲解下穿越机降落有没有什么技巧,每次降落都跟炸鸡一样

网友(2017-07-18):
引用 网友A:
F4飞塔,遥控器打前进方向,机机后退;打后退,机机就前进!这是哪里设置有问题了?

检查下遥控器里面通道是不是反向了

网友A:
F4飞塔,遥控器打前进方向,机机后退;打后退,机机就前进!这是哪里设置有问题了?

网友(2017-05-19):
请问lift off 模拟器怎么玩

网友:
你好,萝卜大神,请问cf和bf是不是一定要刷对应的控板啊,就好像f3系列的一定要cf的吗?还有有刷和无刷的意思是,不用cf这些软件去调参数这样啊?虽然着魔了,但有太多疑问了,期待你的解答,谢谢

网友(2017-04-17):
cleanflight-configurator-1.2.4如何备份或载入设置参数 好像cleanflight-configurator-1.2.4和其他版本不一样 没有“备份”和“恢复”两个选项

网友(2017-02-13):
老哥,不知道你看到我的求助帖没:大油门变化全鸡断电
自己串联了一个3S 800mah的电池,用到130小鸡上,测试时发现问题,起飞,平稳飞行一切正常,但是一旦突然加大油门(先松油门落体之后突然推大油门想模拟暴力飞行),这个时候就会突然断电,飞机上电调,飞控灯全灭,就像电池被取下了一样。但是重新断电上电,又恢复正常。
配置为:
F3飞控 CF固件
Kingkong 130自带分电板
kingkong 6A电调 开了oneshot125
kingkong 1306电机
3030 4叶桨
3S 800mah串联锂电

求解,暂时怀疑是分电板触发了过流保护?因为连飞控都不亮了
求帮助

网友:
顶贴是一种美德

网友(2016-01-06):
模拜,求带

网友:
APM怎么升级?固件hex文件一直没找到!

网友:
嗯好的好贴支持跟进

网友B:
求教 ,穿越机F3飞控,如何調3D翻滾,已能定高及GPS回航。

网友:
先谢谢萝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求教 ,穿越机F3飞控,如何調3D翻滾,已能定高及GPS回航。

现在手动还是自稳?配置发一下。你用的什么桨?要3D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现在手动还是自稳?配置发一下。你用的什么桨?要3D?

Zmr250 机架
Devo 7E 控, Devo10接收机 加PPM轉換
SP Racing F3 飞控
mini GPS 接收
5.8圖傳 ,篮芽數傳
Kingkong 2204 2300kv
Kingkong 12A 迷你电調 Oneshot125
6040桨
3S 2200mAh 30C
Cleanflight 1.11.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Zmr250 机架
Devo 7E 控, Devo10接收机 加PPM轉換
SP Racing F3 飞控

你是指翻滚是吧?F3飞控打到手动就可以翻滚了。不过需要多练习,炸鸡是无法避免的

网友C:
naze32
yaw感觉不跟手,新人用的ha。。。的那个模式,请教萝卜该调哪个参数?

另外我这块32死活不能自动调参,该怎么设置呢?

谢谢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aze32
yaw感觉不跟手,新人用的ha。。。的那个模式,请教萝卜该调哪个参数?

把你的配置和你的参数都发到论坛上来我看看,在说明具体原因。每个配置不一样参数会有小区别的。

自动调参我总感觉不是太靠谱。。。

网友D:
萝卜同学,请问你用过bf固件吗?我刷成bf,四个电机无法同步,不是2和4号电机不同步,就是4号电机转速不同步,都无法起飞。刷成cf固件,同步很好。电机行程都校准无数次,还是没办法解决。用bf的过程中,有两次可以四个电机同步起飞。但是过一会又出现这个问题。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E:
楼主,俺有问题要问,为了让楼主少打字,我问你答啊。
1市面上常见250的机架哪个好~不超过300块。
2电机用2204应该是最合适的吧。
3电调要暴力的话20A应该是最合适的吧。
4电池要暴力的话4S1800是最合适的吧。
5摄像头一般用sony 700线的话,FPV还需要哪些设备。
6CC3D好用不?

其实新手问题还是很多的,想着一次弄差不多,来回折腾也浪费。

网友:
支持 无私奉献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俺有问题要问,为了让楼主少打字,我问你答啊。
1市面上常见250的机架哪个好~不超过300块。

1、机架250的不太清楚,我们一般用210一体,耐炸。从来没炸坏。
2、电机2204适合动作练习,2206适合赛道拉速度
3、电调20A比较合适
4、电池 4S 1500就够了,1800有点重。
5、摄像头700线足够
6、CC3D刷CF比较好用。原来程序不太好,建议新手直接上F3飞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、机架250的不太清楚,我们一般用210一体,耐炸。从来没炸坏。
2、电机2204适合动作练习,2206适合赛道 ...

好好好,多谢这么详细的回复,大方向有了就好办了。再次感谢。

网友F(2016-02-16):
请问萝卜大侠:cleanflight中的profile对应的1、2、3是个什么意思?是对应三个飞行模式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萝卜大侠:cleanflight中的profile对应的1、2、3是个什么意思?是对应三个飞行模式吗?

对的,如果你玩过CC3D就知道,3个开关是可以选择3个模式的

网友G:
我穿越纯新手,现在配件都到了,望着一大推接线那个愁啊无从下手。请教大神,我买的是Matek五合一的分电板,默认是5VBEC输出,要么5V要么12V没有双路,如果我要用4S电池,就要把BEC改成12V的,那么问题来了,F3飞控只能接受5V电压,那分电板改成12v的了要怎么给F3飞控供电啊?望赐教!

网友H:
F3飞控到底选哪个版本。

网友:
再找一个UBEC供电就行了

网友I:
关于NAZE32的问题:
1.NAZE32怎么和X8R连接,发挥其最大的功能(回传、SBUS)
2.NAZE32翻滚的PID怎么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关于NAZE32的问题:
1.NAZE32怎么和X8R连接,发挥其最大的功能(回传、SBUS)
2.NAZE32翻滚的PID怎么设置

你用的什么遥控?手动都可以翻滚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穿越纯新手,现在配件都到了,望着一大推接线那个愁啊无从下手。请教大神,我买的是Matek五合一的分电板 ...

5v就够了  12v原来都是给摄像头供电!现在的摄像头都支持4s  所以12v现在基本没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F3飞控到底选哪个版本。

最便宜的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萝卜同学,请问你用过bf固件吗?我刷成bf,四个电机无法同步,不是2和4号电机不同步,就是4号电机转速不同 ...

我一直再用bf  你这个问题有可能电调堵,或是螺丝顶到线圈了

网友(2016-03-23):
支持萝卜,早点整理公布共享

网友J:
萝卜,我的穿越280为什么起飞会往一边偏都,我水平也校准了。飞控是minicc3d。搞了好久都不能直线起飞

网友K:
楼主,拼穿越机怎么配套电机和电调,有木有啥规律

网友L:
萝卜哥,我要提问,
遥控D10 接收RX1002   飞控F3,
怎么才能适配和调参呀?
泡泡老师用的PPM范例做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萝卜,我的穿越280为什么起飞会往一边偏都,我水平也校准了。飞控是minicc3d。搞了好久都不能直线起飞

改纯手动看看是不是还这样。在看一下软件里,推油门,电机曲线是否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萝卜哥,我要提问,
遥控D10 接收RX1002   飞控F3,
怎么才能适配和调参呀?

没用过D10~~这个没办法帮你啊~~~不过原理应该差不多。你加我微信吧。zheluobu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楼主,拼穿越机怎么配套电机和电调,有木有啥规律

多上上论坛,电子设备永远是约新越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用过D10~~这个没办法帮你啊~~~不过原理应该差不多。你加我微信吧。zheluobu ...

我已经论坛找到答案了.还是要谢谢萝卜哥

网友:
cc3d如何调参?

网友:
请问大萝卜老师 我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电调 原先的银燕太大了 焊线也不方便 望推荐 价格最好便宜点

网友:
pid 才是核心

网友(2016-04-26):
以后是要叫萝卜老师了么?

网友(2016-06-07):
萝卜大侠,你好!请教下哈机架用什么尺寸合适和耐炸?
穿越用什么飞控啊?廉洁的cc3d 还是F3?
还有就是OSD有没必要呀?
对了还有风是什么情况下可以玩穿越机呀?
你飞的太帅了,赞一个!

网友:
萝卜大侠,请问你的这个软件有吗?能否发分给我550907512@qq.com.我刚玩,一点都不懂,我还是用富特巴10C的控,天地飞的PPM接收机,6年多没玩模型。都是老控,现试下穿越机,就不到软件在哪下。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的,如果你玩过CC3D就知道,3个开关是可以选择3个模式的

请教这三个模式怎么控制呀?
在哪里设置?

网友:
楼主 给推荐个好用的摄像头吧

网友(2016-08-03):
楼主,请问f3飞控怎样加装俯仰云台?

网友:
你好请问好赢新款穿越35A电调怎么用F3飞控CF固件刷程序

网友:
油门关到最小,可以随意变换姿态??  请问这要设置什么东西?

网友(2016-09-13):
本人250穿越机飞不起来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油门慢慢加快到50%  然后1、2号电机突然加速,就翻机了?请教大神怎么回事  。用的是福斯i6s遥控器   cc3d飞控谢谢?

网友:
感谢论坛好心人!

网友(2016-10-24):
px4飞控  上电后能通过自检 指示灯也是蓝色 就是解不了锁 大萝卜 知道是什么问题么

网友:
论坛有你们真好。

水罐到此一游.......

网友:
请教萝卜大神,我刷成bf,四个电机不同步,用的好赢15A电调,电机行程校准就滴一声,还是没办法解决。

网友:
技术文章 支持

网友(2016-11-24):
WIN 7   64位    CC3D   15。02.02 (中文版)    向导更新完 最后一步重启不了 显示连接超时要手动重启    COM口连接不上   求大神们拉我一把   什么问题啊。。。。。换CC3D   14.06.01  一切正常。。。。。。   老师大神们救命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M:
穿越机飞行时间一般设在多大范围比较使理?

网友:
顶起大萝卜

网友:
初友需要的好帖

楼主(2017-01-03):
引用 网友M:
穿越机飞行时间一般设在多大范围比较使理?

半价200米,比较安全合理!如果是高空可以扩展到半价300.建议不要超过300米。否则很容易造成丢机

网友:
1.两轴云台和三轴云台的区别是什么,最好是有每种云台的旋转角度什么的,问了很多次都没有确切的答案,提前感谢楼主了!
2.OSD 是不是只能通过遥控器调参?能不能直接通过飞控设置?其实对于这个OSD是个什么东东我还不太懂,只知道可以通过遥控器屏幕显示出飞手想要的数据指标

货真价实的菜鸟,请高手们指导,谢谢!

网友:
支持大神 支持大神 支持大神 支持大神

网友:
好贴顶起来,好好学习天天炸机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求教 ,穿越机F3飞控,如何調3D翻滾,已能定高及GPS回航。

手动模式

网友:
萝卜大神 帮我推荐一款眼镜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