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轴感觉没发挥到最佳性能

楼主(2016-01-07):
请问1600克的450应该配什么电机,什么浆才能续航25分钟以上呢,感觉自己的450上2213的电机,1047浆续航很差

网友:
你机机太重了

网友:
你的鸡鸡确实是超重了

网友:
里面的道道很多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换都没用 还是得减重

网友A:
2213电机的四轴最好控制在1100克左右,如果电机和桨质量好的情况下,是能够飞20分钟以上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213电机的四轴最好控制在1100克左右,如果电机和桨质量好的情况下,是能够飞20分钟以上的。 ...

机架,云台,相机什么的1600,没法减轻了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机架,云台,相机什么的1600,没法减轻了,

什么相机云台,这么重?用的多大的电池?

网友:
太重了吧

网友B:
机子太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相机云台,这么重?用的多大的电池?

轻量云台,TM350动力套,naza-lite整套,猛禽450机架(升级版铝块比原来大)狗4相机,4S5200电池,600MW图传,非凡OSD(S2)带GP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机子太重

是挺重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轻量云台,TM350动力套,naza-lite整套,猛禽450机架(升级版铝块比原来大)狗4相机,4S5200电池,600MW图 ...

你这重量严重超标,光机架加云台、相机就有1100克了,严重超了,TM350最好飞在1300克以内,超过了动力冗余不足,还是要想办法减重,减到1200克最好。
说话这么小的四轴要减到理想重量还是很容易的。
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减就用550的机架,用3508或3510的电机,那样你到2000克以内都可以保证飞20分钟以上。

网友:
2213你带1600g的四轴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重量严重超标,光机架加云台、相机就有1100克了,严重超了,TM350最好飞在1300克以内,超过了动力冗余 ...

没法减了,除非云台不要可以剪掉200克,相机不要也可以剪点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真的好重!

想把电机换掉,改成3系的电机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想把电机换掉,改成3系的电机

电机大了,会不会耗电更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机大了,会不会耗电更快?

功率大,垃力也大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功率大,垃力也大,

耗电也大啊!

网友D:
我的F450 全套下来 也 1452G了 ,用的是防精灵2212 920KV电机,1047浆,3S5400电池···是不是也超重了··

网友:
不要超过1250克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机大了,会不会耗电更快?

跟汽车重量与发动机马力的关系一样的,小马拉大车肯定多用油,大马拉小车肯定浪费,航模是一样,所以根据飞机的重量配不同的电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F450 全套下来 也 1452G了 ,用的是防精灵2212 920KV电机,1047浆,3S5400电池···是不是也超重了· ...

精灵的配置就对比精灵的重量,你这也超了。

网友E:
1300
克以内挺好飞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300
克以内挺好飞

坑爹,除非不用云台相机,使用22003S

网友(点评):
舵机云台和3S40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重量严重超标,光机架加云台、相机就有1100克了,严重超了,TM350最好飞在1300克以内,超过了动力冗余 ...

3510电机的话,原来20A电调还用不用换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3510电机的话,原来20A电调还用不用换呢

理论上讲不用换的,但是为了安全尽量还是用30A有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讲不用换的,但是为了安全尽量还是用30A有吧!

3210要多少kv合适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3210要多少kv合适呢

580kv可用4s电,13寸桨。

网友:
怎么能这么沉 减到1000以下爽飞

网友F:
实在是太重了。楼主参考,我的500机架,2216电机。云台相机图传OSD GPS 还有数传,5200电池,4S的,1047桨。全重1.64kg。续航20-25min,想办法减重吧。2216电机75g一个。四个300g,就比你四个电机重100g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实在是太重了。楼主参考,我的500机架,2216电机。云台相机图传OSD GPS 还有数传,5200电池,4S的,1047桨 ...

你单机架多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实在是太重了。楼主参考,我的500机架,2216电机。云台相机图传OSD GPS 还有数传,5200电池,4S的,1047桨 ...

你电池好用吗,用什么牌子给个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F450 全套下来 也 1452G了 ,用的是防精灵2212 920KV电机,1047浆,3S5400电池···是不是也超重了· ...

你的续航多久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电池好用吗,用什么牌子给个参考

电池一般,现在冬天压降太大。起飞4S电直接掉到14.4V。如果电池好点,估计还能多飞个几分钟,什么牌子的话,格氏,花牌,达普,富力,双天都可以

网友:
原机架大概420g的样子,被我去掉了云台和电池挂载板,现在360g的样子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电池一般,现在冬天压降太大。起飞4S电直接掉到14.4V。如果电池好点,估计还能多飞个几分钟,什么牌子的 ...

口碑好的都是比较贵的

网友F:
那不行你就便宜点的,容量基本都不会虚标,主要是电压是否能稳住。如果放电压降太大,效率会低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那不行你就便宜点的,容量基本都不会虚标,主要是电压是否能稳住。如果放电压降太大,效率会低一些 ...

我那个就是电压稳不住,便宜的电池,

网友:
昨天出去拍了下,室外5-6度,飞了12分钟左右,我就上升、悬停、盘旋,转转云台,BB响设置3.6V,电池过会就到3.8多,下来后电机都没温度。我的BB感觉有点问题才3.7多就开始叫,